boost电路中这四个电阻的作用,加或不加各有什么效果

楼主:
查看数: 811 | 评论数: 3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4-2-22 15:33

正文摘要:

这四个电阻的作用,加或不加各有什么效果

网友A(2024-02-23):
引用 网友B:
吸收泄漏电流用的,你可以去掉这几个电阻,然后在设备可能使用的最高温度下测试漏电有多大。

你说的漏电是光耦CE的漏电吗

网友C:
兄弟,看书看串行了吧,BOOST是上面那个图吧?

网友B:
吸收泄漏电流用的,你可以去掉这几个电阻,然后在设备可能使用的最高温度下测试漏电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