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法烧录代码

楼主:
问题如题所示,着实是不知道如何解决(我的专业知识很差,四舍五入约等于0的那种差),求求广大网友的帮助
情况如下:
1.已安装驱动,驱动和下载软件如图1、图1-1所示
2.才知道at芯片不能直接烧录,于是换了52芯片,也不行

3.下载线如图2所示,问过卖家了,需要先按下载,再上电,但是无法烧录

4.供电正常、gndvcc连接正常、rxdtxd已经反接
5.烧录已经选择合适的com端口

先用自己打的板去烧录,但无果;于是换了去年6月实训的板子烧录,仍不行,现请各位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实训板如图3)
(自己打的板信息在之前的求助帖:单片机板子为啥它不亮灯啊?请问该如何解决 - 24小时必答区 (51hei.com)

图3

图3

图2

图2

图1-1

图1-1

图1

图1

网友A(2024-02-23):
实训板之前有自己烧录过程序吗?

网友A:
推荐你看一下下面这个教程,可以补一些基础知识
入坑单片机

网友B:
去掉板子,直接怼STC芯片的4个相应的脚,如果不行更换除电源外的两脚再试;
如果还不行,借个340那个东东换过;还不行换STC芯片;
还不行的发程序让商家代烧,或者就直接买成品

网友C:
要冷处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训板之前有自己烧录过程序吗?

有的,已经烧录实现过功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去掉板子,直接怼STC芯片的4个相应的脚,如果不行更换除电源外的两脚再试;
如果还不行,借个340那个东东 ...

直接怼4个脚是要测啥咧,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我不是很理解

网友E:
把1脚和2脚接地后,再烧录试试。

网友E:
还有烧录器上面那个黄色短接块换到5V那边。

网友F:
黑色电容接的VCC和GND?把电路图大概画一下看看

网友F:
下载器应该选5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有烧录器上面那个黄色短接块换到5V那边。

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把1脚和2脚接地后,再烧录试试。

哪个1、2脚,不太懂求指点

网友D:
此贴终结!!!!换了个下载器能用了

网友G:
STC烧写死等,就在这时,让目标板冷起动一下。
道理很简单:
烧写或仿真程序是由内置的一段固有监控程序完成的,固有监控程序只在冷起动时运行一下,当它发现没有烧写或仿真命令时,就跳转0000H,执行用户程序。
而发现有烧写或仿真命令时,才执行烧写或仿真命令。

网友G:
1、单片机型号正确。
2、串口号正确。
3、下载线连接正确,易错的是RX、TX互反。
4、点击下载后,重开一下目标板的电源。这是要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1、单片机型号正确。
2、串口号正确。
3、下载线连接正确,易错的是RX、TX互反。

好的!小本本记下了,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H(2024-03-29):
也有可能是芯片烧坏了,其他芯片也这样么

网友I:
一般都是虚焊的问题,建议先用杜邦线验证

网友J:
1.杜邦线确保接触良好,2.下载前先检测MCU,若检测不成功,TXD和RXD对调再试。

网友K:
一般通信不正常会导致无法下载程序

网友L:
这个工具不行,没有完全冷启动,可以去找他们白嫖一套下载工具或者直接换成STC8H8K64U,带USB下载 USB仿真,更简单一点

网友M:
杜包线衰减的厉害

网友N:
stcisp一直在检测的话,试着把rxd和txd再反接一下,要不然你就要用万用表检测各个器件能不能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