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创建PCB模板?

楼主:
就是把自己设计的板子添加到工程模板里

网友A(2024-02-23):
可以试下把整个板子添加到封装

网友B:
没人知道吗?

网友C:
磨烂脚印!
毕竟你不是在大规模地套用单一电路板的场景中使用。
如果你非要这么做,不妨把你的PCB文件,放入安装目录下的Templates文件夹中,这里边都是各种各样的模板文件,然后运行向导就能调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磨烂脚印!
毕竟你不是在大规模地套用单一电路板的场景中使用。
如果你非要这么做,不妨把你的PCB文件 ...

试了不行找不到我的pcb不知道哪里不对,原理图到可以,pcb放进去还是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