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 在设备管理器却没显示端口,在串行设备里也有未知usb设备

楼主:
我的问题是已经下载好了ch340的驱动,但是使用数据线与stm32连接,在设备管理器却没显示端口,在串行设备里也有未知usb设备,之前可以用我那时候是用 51下的,可以用,现在在32上不灵了,求解决

网友A(2024-02-22):
之前手贱给删了,哎

网友A:
补充一下:我使用usb转ttl连接stm32是可以看见端口的,但是用数据线就看不到了,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我使用usb转ttl连接stm32是可以看见端口的,但是用数据线就看不到了,是这个问题

如果你的STM32开发板的USB接口已经接了板载的USB转TTL,直接使用一根数据线将电脑和STM32开发板连接,设备管理器就可以看到COM端口呀比如我手上的这个开发板的原理图如下:

硬件连接如下:

然后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就可以看到COM串口了:

如果开发板上没有板载USB转TTL功能,需要使用串口下载或者打印信息到上位机,不就只能使用一个USB转TTL的模块连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我使用usb转ttl连接stm32是可以看见端口的,但是用数据线就看不到了,是这个问题

你看到那个是USB转TTL的串口板的驱动,证明电脑端驱动安装没问题;可以查一下电路板上的跳冒什么的该插的地方有没有插上,都没问题的话你把电路图发上来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D:
图2出现了CH340(COM5)已经说明正常了,连不上看描述是没有退出51下载软件,这个软件还占用串口,这时候打开32下载软件一定找不到USB转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