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单片机串口通信求助

楼主(2024-02-22):
最近在调试一块ATmega128A 的芯片,可是碰到一个串口问题,我的串口信号是通过板载CH340N芯片转换后,经TYPEB连接至电脑,但是在单片机RX信号线上接了一个1N4001的二极管,有了这个二极管后,单片机串口收到的信号都是\0,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我用USB转TTL模块连接至单片机USART0,单片机发送、接收数据都正常。

网友A:
.二极管的作用是,防灌流. 也就是一方供电,另一方没有供电时,可能出现灌流现象
.二极管官方建议选择小电流肖特二极管. 低压降,高速. 如BAS70
.如果是板载340,与MCU是同一供电,这个二极管是可以省略的.

其它问题, 二极管方向没安装反? MCU RX---340 TX 没接错,  MCU RX 设置上拉电阻 ......

网友B:
单片机的Rx引脚内部有上拉电阻,无信号(数据)时是高电平状态,
依靠自身的上拉电阻,数据信号只要有低电平(通常低于单片机自身
电压的三分之一就被识别为低电平)就能正常接收数据,所以可以外
接一个朝外的二极管(约0.6V)以防灌流现象。

网友C:
结合硬件图讨论,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