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如何读取电池组的ID码?

楼主(2024-02-23):
有大佬做过电池组的ID码单片机是如何读取的?万用表测量B-与ID脚不通并且没有电压,测量ID脚与B+显示20V,用示波器测量ID脚没有波形,在此讨教下,谢谢!

电池组20V

电池组20V

网友A:
仔细阅读产品手册。

网友B:
生产它的厂家肯定有办法读它的数据,别说有接口的了,
就算是没的接口的都能读里面的数据,比如你的证里
面甚至没有电池都可以读出你是谁。

网友C:
拆开电池看吧,如果能看到芯片型号,并且能找到芯片资料,那就看数据手册
如果什么都看不到,那就没有办法了,这种芯片千万种,通讯协议无数种,实在难搞
看一下论坛上有没有人用过

楼主:
这电池找了很久才找到此电池的电路图,芯片型号看不清,但ID脚部分线路是从芯片第1脚输出高电平给NMOS栅极(NMOS源极是接B-),漏极串个电阻输出,根本没有什么识别码

楼主:
这是电路图

楼主:
已经知道怎样弄了,多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