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应广pfc161单片机

楼主(2024-02-23):
    很急,最近遇到了一点bug,希望有人可以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用的人很多。

网友B:
仔细读它的“手册”,应该能分析出其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读它的“手册”,应该能分析出其中的问题。

看很久了,不行啊

楼主:
这位工程师你用过吗?是这样子的,我用它来做一个灯,然后触摸面我就用铝片,然后他有问题,就是我关闭他那个环境修正功能之后,他插usb充电的时候,会被干扰了,但是我打开环境修正值之后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打开之后,这个灯在沙发上面就触摸不了,现在 我的思路是这样子的,先关闭环境修正功能,然后把问题集中在usb,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怎么让才可以让这个触摸不受usb插入的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工程师你用过吗?是这样子的,我用它来做一个灯,然后触摸面我就用铝片,然后他有问题,就是我关闭他 ...

很显然你的那个“环境修正值”太大了,超过了人“触摸”的值所以触摸不了。
单片机应该能识别USB的插入,在程序中设置不同的环境修正值,从而在
不同情况下都能正确识别人的触摸。我没有用过你那种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显然你的那个“环境修正值”太大了,超过了人“触摸”的值所以触摸不了。
单片机应该能识别USB的插入 ...

不不不,是充电有干扰,充电的时候他会被干扰到,感觉触摸一直被按下,是不是我用铝片做那个触摸片,分布电容太大了,导致他有这个干扰啊,然后我想在示波器看他的干扰也看不到,因为接一根地线出来的时候,有地线夹住这跟地线,他就没有问题,然后我就接一根地线出来,人捏住这跟地线来拔插usb也没有问题, 你们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吗?明天就要交差了,很急,其他的早就搞完了,就是触摸这里的干扰,用的是应广的芯片PMS161。有知道的大佬希望回复一下。

网友C:
应广的生态不行啊,国产的宏晶有自己的论坛可以讨论,有在线技术支持, 官网,资料公开透明,比你的香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广的生态不行啊,国产的宏晶有自己的论坛可以讨论,有在线技术支持, 官网,资料公开透明,比你的香很多 ...

是啊,在网上都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D:
触摸产品跟PCB布局关系比较大,毕竟芯片的触摸原理大差不差。之前做的触摸台灯也是,测试时没什么问题,上板就有问题了,一开灯就有干扰,其实就是PWM的引脚影响到触摸引脚了。看下板子的电源走线是不是离触摸引脚特别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产品跟PCB布局关系比较大,毕竟芯片的触摸原理大差不差。之前做的触摸台灯也是,测试时没什么问题,上 ...

没有同一个板子,其他三款都没有问题,就是铝片当触摸面这款有问题,他们说是铝片的分布电容太大了,才导致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