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简单的多用途单片机开发板附上原理图及PCB制版文件

楼主(2024-02-23):
近段时间空闲着没事做,想要搞一款简单的开发板,可以有按钮输入和输出LED显示。又可以当作串口TTL使用。本开发板用到stc15w204s的单片机封装sop8,USB装串口用到是ch340也是sop8封装。USB接口用type c方便使用。所有制作用到的软件为国产嘉立创AD。

pcb效果图

pcb效果图

原理图

原理图

制版软件

网友A:
如果说使用15W2045,这款单片机最多就6个IO口,实际开发中很可能不够用。既然PCB板都有这么大尺寸了,不如物尽其用,使用一些更多IO口的单片机,扩展性也能更强。
大家看到的,同一型号的单片机,有好几个引脚数量不同的版本,其实上芯片厂在生产晶圆时已经全部做上了,只是封装芯片时部分引脚没有引出来使用而已。
既然芯片本质上支持这么多IO口,那当然要引出来了。正所谓,我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

网友B:
采用STC8H8K64U芯片48引脚,焊在DIP40插针转接板上。P3.6/3.7和P3.0.3.1(USB)引脚引到小转接板上。可以USB连接PC作为CDC串口或USB口调试,也可串口1转移到P3.6/3.7,用于调试包括调试USB设备。现在各种模块都可网上买到,使用杜邦线连接DIP40的插针。买个输出2-3A的5V开关电源和几元钱的带开关多路电源转接输出板,可输出3.3V电压。就是一个完整的51开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