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哪个型号可以代替中颖单片机SH88F2051?

楼主(2024-02-24):
STC单片机哪个型号可以代替中颖单片机SH88F2051?

网友A:
要想pin to pin兼容,可能有点难度。STC每一款单片机的引脚排列都不尽相同。

网友B:
现在32位的比8位还便宜,有机会的话建议迁移到32位机。

网友C:
这是AT89C2051的管脚排列,还真不好找

网友D:
20脚,电源在对角的有吧,比如11系列和12系列好像就有吧,可能脚位有些差别,去看看能不能用吧

网友E:
如果只用IO功能,那STC12C5410AD就可代替

网友F:
您可以看看这个型号:
@0.99 的 USB, STC8H2K08U-45MHz-TSSOP20/SOP16,已开始供货51世界火热的夏天全面来临 全面 进入 USB 时代 !硬件USB 支持 仿真/下载, RTC 实时时钟, 年/月/日/时/分/秒真12位ADC, 144MHz-16位高级PWM新增硬件移相功能串口1/串口2:===都支持串口接收硬件超时侦测===都支持帧错误数据检测和自动地址识别T11,强大的24位低功耗定时器/系统定时器,支持低功耗唤醒P1.2口在P5.4口上共享,P1.0/P1.1的全部数字功能可以交换STC8H2K08U-45MHZ-TSSOP20/SOP16,USB, RMB 0.99PWM硬件移相的 I/O :PWMAPS5/P1.3, PWMAPS6/P1.5STC8H2K08U要让51成为永恒的经典:钻石恒久远,51永流传

51世界火热的夏天全面来临 全面进入 USB 时代 !0.99的 STC8H2K08U-45I-TSSOP20/SOP16USB RAM是1280字节STC8H2K08U的RAM:256+1024+1280=2560=2.5KXRAM:1024+1280/USB共享=2304=2.25K

网友G:
直替的话应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晶振管脚位置有输出,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用IO功能,那STC12C5410AD就可代替

5410可以不用外接晶振和外接复位吗?

网友I:
STC有个12H系列的  应该可以取代  价格 很低,质量也可靠,楼主可以去STC新官网找找

网友J:
经常有人问用哪个型号
取代 2051, 89C2051, AT89C2051
取代 STC11F02E/STC11F04E,
取代 STC12C2042, STC12C4052 ,STC12C5410
可以用如下型号
STC12H1K16-36I-SOP20
STC12H1K16-36I-TSSOP20
STC12H1K16-36I-DI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