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编译速度问题

楼主(2024-02-24):
以前一直在玩51单片机,最近想研究ESP8266,于是用Arduino来编程。
发现每次【上传】都需要重新编译一遍,而且编译时间也不短。
就想知道,能不能有单纯的【上传】,而不需要再次编译?假设我的代码没有改变。
另外,这个编译速度是否跟电脑性能相关?毕竟我的电脑也是好几年前的配置了。

网友A:
没有方法,我用的是esp32,编译速度是跟电脑性能有一点相关,不过也没多少

网友A:
是arduino ide这个软件本来的问题

网友A:
每次【上传】必须重新编译一遍,不管代码有没有改变,是arduino ide软件的问题,编译速度是跟电脑性能相关,但只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