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刚开始遇到点问题,希望有懂的大神能够帮帮忙

楼主(2024-02-24):
老师让我做一个“基于主从架构的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因为我本科期间只学过51单片机,而且学得都是皮毛,所以一上来就要实现这玩意我真的是觉得无从下手。
这几天我也找了一些有关这个题目的资料,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主从架构,那我至少需要两个微处理器,我打算弄两个stm32最小系统,一个当作主控,一个当作从控。
从控负责检测电池的电流,电压和温度;如果发现过流,过压,或温度过高的话,它就会报警???(我觉得这个从控它应该就是对于这些故障采取一定的措施)。
至于主控我其实是不太理解的,因为我觉得一个stm32就可以把事情全都干完了。但我想可能是这样,就是从控的stm32可以把电流、电压、温度这些信息发送给主控的stm32,然后stm32可以把这些信息显示在oled屏幕上。
目前我就想到这么多,我实在是不太懂,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会做BMS电池管理系统的大神,我想知道完成这个设计的具体思路。
拜托大家啦,孩子真的是想%啊。

网友A:
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以前在动力电池厂做的时候看到研发做BMS硬件时是十几个人,好像是以惠州一家公司的为蓝本,因为公司倒闭的时候都还没有研发出来,倒闭时扔掉不要的元件我捡了好多回来,MCU是英飞凌的,电源是凌特的,还有TI和ADI的全是大品牌,后面在海鲜市场卖了百把块钱。动力电池包成品检测用的是襄樊一家公司的柜子,一台检测机上百万。现在搞BMS的门槛这么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以前在动力电池厂做的时候看到研发做BMS硬件时是十几个人,好像是以惠州一家公司的 ...

不是,我只是做一个简单的电池管理系统,就有几个简单的功能就行了,再者说这个系统我觉得很有难度,我自己肯定做不出来。

网友B:
你网上能找到的,基本都是皮毛,这种课程就像用基于8051的电梯程序一样,走走过场就完了,不会有什么实际用处
既然这样,那么:
1:电池上面一个单片机,主机一个单片机,作为主从,STM32或者8051都行,会用哪个就用哪个,这类设计不需要太复杂的运算,只要有12位的ADC就行
2:电池板上面要有保护电路,加上软件保护,两个保护.这个网上可以找BMS就能找到芯片,这个单片机可以把电池的电压,充电电流,充电时的实时电压之类的信息发送到主机,也可以用STC之类的有唯一芯片ID的单片机,把这个单片机的ID当成电池组的ID,用于真伪识别或者是电池ID对应不上就充不了电之类的
3:主机就负责读取电池上的相关信息,两者之间可以用Modbus或者其它的协议进行通讯,主机可以用OLED或者数码管显示相关信息

网友C:
主设备负责充放电管理,从设备负责采集各个电池的电压,实施均衡、保护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