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替换9V方块电池

楼主:
    我用两个2.7V10法拉的超级电容和一块带Micro USB的2A升压板替换了DT830B数字万用表用的9V方块电池.用5V1A的手机充电头给它充电20秒钟就可使万用表连续工作一小时.

网友A(2024-02-24):
显示屏背后空间比较大,能放1节14500锂电池,
加上升压和充电模块是不是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背后空间比较大,能放1节14500锂电池,
加上升压和充电模块是不是更好?

       若用14500锂电池,下面的电池仓也能放下它们(充电模块和升压模块可立放),我一开始就是没想用锂电池的方案.因为升压模块输入2V时输出仍有9V电压.这样一来就必需要增加锂电池电压监测电路,否则会使锂电池因过放电而损坏.

网友C:
充电20秒钟就可使万用表连续工作一小时。
哗,好厉害啊!!!足足有三千几秒呢!!!

网友D:
我塞了2个聚合物锂电池在9V层叠的盒子内,充一次电可以用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