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电烙铁STM32F103C8T6版

楼主(2024-02-25):
T12_STM32F103C8T6版

经过一天时间画板,等了几天今天(2024年元宵节)终于PCB到了,

手工焊上元件!

使用拆机的农行K宝屏 :LCD12864_st7567 最终测试OK !

分享所需文件!懒得自己画图的朋友可以用我画的PCB文件直接打板。

显示屏引脚定义:7针SPI_12864  GND  VCC  DO  DI  RES  DC  CS

/****************************************************************************

固件修正:v2.1

  1.修正休眠后无法手柄唤醒问题

  2.设置默认温度280

  3.设置最高温度450

为方便网友DIY 增加:中景园0.96寸 7针_SPI_OLED12864 固件

**********************************************************************************/

顶层图

顶层图

底层图

底层图

仿真正面

仿真正面

仿真背面

仿真背面

正面图

正面图

背面

背面

测试效果图

测试效果图

手柄接线图

手柄接线图

Gerber文件

原理图

T12 LCD12864 V2.1.zip

只有hex文件,无代码

T12_OLED12864 V2.1.zip

OLED12864固件,只有hex文件,无代码

网友A:
求PCB图与源代码(改屏用)!

楼主:
方便其他网友DIY 特提供:中景园0.96寸 7针_SPI_OLED12864 固件  显示屏引脚定义:7针SPI_12864  GND  VCC  DO  DI  RES  DC  CS

楼主:
每次换T12头时都要  “恢复出厂设置”   方法:长按EC11编码器 、进入“设置菜单” 转动EC11旋钮 选择到“恢复出厂设置” 再短按下EC11编码器右侧方框内出现“V”,稍等3秒钟关机再开机。不然可能会温度失控烧红T12头。

网友B:
T12烙铁控制,无非就是一个温度读取,然后控制加热开关。我认为最简单的51单片机就能胜任了,为什么人们都喜欢用STM32,甚至ESP32来做呢? 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网友C:
换头需要恢复出厂设置是硬伤。

网友C:
使用中经常要在刀头和尖头之间进行热拔插的就显得不是很方便了(现在正用的数码管显示的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次换T12头时都要  “恢复出厂设置”   方法:长按EC11编码器 、进入“设置菜单” 转动EC11旋钮 选择到“ ...

是不是把1脚(VBAT)接上备用电源就不需要“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D:
不发源码和源pcb就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T12烙铁控制,无非就是一个温度读取,然后控制加热开关。我认为最简单的51单片机就能胜任了,为什么人们都 ...

没错 我觉得51的STC8H8K64U  足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错 我觉得51的STC8H8K64U  足够了

搜搜,有51的T12的

网友G:
你能得到该项目的格式吗*.json

网友G(2024-05-09):
电路和板上的零件编号存在差异

网友H:
谢谢分享就是没源码遗憾

网友I:
STM32现在这么便宜,1块多的性能强过51,还有什么理由去用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