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讲讲串联稳压电路原理吗

楼主(2024-02-25):
谢谢大家

网友A:
工作原理图及功能方框图

当输入电压(VI)改变时,能自动调节(VCE)电压的大小,使输出电压(Vo)保持恒定。例如:VI↑→Vo↑→经取样和放大电路后→IB↓→VCE↑→Vo↓
VI是整流滤波后的电压,T为调整管,A为比较放大电路,VREF为基准电压,它由稳压管Dz与限流电阻R构成。R1与R2组成反馈网络,是用来反映输出电压变化的取样环节。
这种稳压电路的主回路由调整管T与负载相串联构成,且T工作在线性状态,故称为线性串联式稳压电路。输出电压Vo=VI-VCE,其变化量由反馈网络取样,并经放大电路(A)放大后去控制调整管T的基极电压,从而改变调整管T的VCE大小。当输入电压VI增加(或负载电流Io减小)时,导致输出电压Vo增加,随之反馈电压VF=R2Vo/(R1+R2)=FvVo也增加(Fv为反馈系数)。VF与基准电压VREF相比较,其差值电压经比较放大电路放大后使调整管的VB和IC减小,于是调整管T的c-e间电压VCE增大,使Vo下降,从而维持Vo基本恒定。显然,这是电压负反馈电路基本性能

电路全部集成在一块硅片上,加以封装后引出三端引脚,就成了三端集成稳压电源了。
正电压输出的78××系列,负电压输出的79××系列。其中××表示固定电压输出的数值。如:7805、7806、7809、7812、7815、7818、7824等,指输出电压是+5V、+6V、+9V、+12V、+15V、+18V、+24V。79××系列也与之对应,只不过是负电压输出。

网友B:
现在没有人用8591了,adc和dac都只有8bit,太低了。
现在单片机自带的adc都是10bit或以上了,dac的话可以
用单片机的定时器加阻容模拟,想要多高的bit都可以,
只受限于单片机的工作频率。
找一本相关的书先学各部分的原理,再学单片机数控和显示。

网友C:
原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电源经过7815稳压到15V后 再经过7805 稳压到5V给单片机供电;    但是这个电路设计还是有点缺陷; 现在不知道电源输入具体是多少伏;看7815输入端标的是VCC15;假如是15v 输入  那就不能用7815了; 要换成7812;    最好的方案是用DC-DC 效率高;芯片温升小; 比如XL1509; 外围电路简单;输出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电源经过7815稳压到15V后 再经过7805 稳压到5V给单片机供电;    但是这个电路设计 ...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我还有疑问就是LM358运放那个串联稳压电路是如何实现的呢,NMOS管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有人用8591了,adc和dac都只有8bit,太低了。
现在单片机自带的adc都是10bit或以上了,dac的话可以
...

谢谢您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下那个串联稳压部分工作原理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D:
所有串联稳压电路原理都是一样的,当输出电压下降经过运放-端使得输出变+从而使输出升高,如果输出电压升高经过-端检测到+则输出-从而使得电压下降,如此反复过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我还有疑问就是LM358运放那个串联稳压电路是如何实现的呢,NMOS管什么作用呢

358和MOSFET构成一个恒流源,8591控制恒流源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