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保护板可以串联吗

楼主(2024-02-25):
电芯可以串联两块保护板吗,一个保护板坏了,可以起双重保险,

网友A:
那没有必要。 添加更多电路可能会增加故障风险。

网友B:
你想多了,
保护板在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过这样的工作方式。

网友C:
当然可以,只要你不嫌麻烦

网友D:
内阻增加,而且基本上不会有双重保护的作用

网友E:
1、电芯可以串联两块保护板吗?可以但没法保证两板参数完全相同且串连后的参数也呵呵。
2、参数差异所以串了后保护板会更易坏。一个坏了并不能起双重保险,而是可能加重灾难。

网友F:
可以是可以,不过没必要。多个香炉多个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