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在keil中的注释都是问号?

楼主:
在英文状态下,“//”后面,或者“/*   */”中间,为啥我在keil中的中文注释都是问号?

网友A(2024-02-26):
设置里改编码方式。

网友B:
在keil的配置选项卡里面选择中文GB2312之后,就可以显示中文了.

网友C:
编码 问题

网友D:
更改编程界面的语言设置

网友E:
ansi改成gb2312

网友F:
在编辑--配置--编码里面修改为:GB2312

网友G:
keil软件安装后默认是ANSI模式,单个的汉字被分成了两半,显示
出来就是两个问号,我们用的是简体中文,要改成GB2312模式,

然后在其它处复制带汉字注释的C语言代码粘贴在keil编辑区就能
正常显示汉字了

网友H:
这个要修改设置的,点一下右边的那个灰色的扳手,里面有一个encoding,把他给改成chineseGB2312(simplified)就行了

网友I:
打开Keil软件,进入编辑器设置。
选择 "Editor" 设置项。
在 "Encoding" 部分,确认是否有启用UTF-8或其他支持的编码格式。
如果没有启用,则在此处将其设置为默认值。
请注意,对于某些版本的MDK,可能需要手动设置代码自动缩进和语法检测等功能,但这是针对特定版本的MDK,而不是通用的更改编码格式的方法。

网友J:
Edit -> Config... -> Encoding -> 选你自己想要的编码方式

网友K:
完成设置  应该解决上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