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can总线通信,发现有个代码固件库里面根本找不到

楼主(2024-02-26):
小白最近在学习can总线通信(之前用的学习资料里的usart串口通信),在网上看到了can例程,发现有个代码固件库里面根本找不到,求助路过大佬!

网友A:
硬件、软件环境描述一下,不然不知道你要什么库。

网友B:
不同的CAN收发器有不同的驱动库,让我们了解一下它是什么类型的CAN收发器。 另外,还可以访问制造商的网站下载示例代码和库。

网友C:
到底是什么CAN接口芯片?找不到的代码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