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接口隔离供电设计问题

楼主(2024-02-26):
如题,本人想在设计一个USB接口既能供电(需要添加隔离),又能传输数据,使用了一个VRB0505S-5WR3作为隔离器件,把5V和GND隔离成5V_USB和GND_USB,请问这个时候GND和GND_USB需要用磁珠或者0欧电阻连通吗?进一步的话,其他经过隔离器件的地平面需要连通吗?谢谢!

网友A:
既然是隔离,就意味着所有电气都不能有联通的情况。
能源转换和信号传输均需要隔离开,分别成为独立的个体。
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参考点公共点。

网友B:
既然隔离,那么信号线也要隔离,简单点,两个地可以连在一起,那么信号线就可以直接传输

网友C:
可以在USB的CH340G的TTL输出这边加数字隔离芯片,电源用你的0505S没错,这样就不用加什么磁珠了,不行网上买一个就有了

网友D:
一种是电源隔离, 一种是完全隔离; 电源隔离, 地线需要连在一起; 完全隔离 ,需要专用ADUM芯片隔离USB信号,

网友E:
不用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隔离,就意味着所有电气都不能有联通的情况。
能源转换和信号传输均需要隔离开,分别成为独立的个体 ...

好的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隔离,那么信号线也要隔离,简单点,两个地可以连在一起,那么信号线就可以直接传输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隔离,那么信号线也要隔离,简单点,两个地可以连在一起,那么信号线就可以直接传输

好的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