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长短按组合按键的单片机矩阵键盘扫描C语言程序

楼主(2024-02-26):
分享一个刚开始学51时的一个矩阵键盘扫描程序
算法还是比较简单的,供初学者学习
<span style="line-height: 1.5;">//此程序可以实现短按键、长按键、组合键三种操作。双击按键操作还未实现,要进一步研究</span>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g;

uchar key;
bit key_flag;
bit time_10ms_ok=0;
bit time_2ms_ok=0;
sbit dula=P2^6;                //段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sbit wela=P2^7;                //位选信号的锁存器控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数码管各位的码表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m,n;
for(m=i;m>0;m--)
for(n=90;n>0;n--);
}

void display(uchar a,b,c,d,e,f)
{
P0=table[a];
dula=1;
dula=0;
P0=wei[0];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b];
dula=1;
dula=0;
P0=wei[1];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c];
dula=1;
dula=0;
P0=wei[2];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d];
dula=1;
dula=0;
P0=wei[3];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e];
dula=1;
dula=0;
P0=wei[4];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f];
dula=1;
dula=0;
P0=wei[5];
wela=1;
wela=0;
delay(5);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FC;//延时1ms,请在中断处理函数中,重新装入该数值。
  TL0 = 0x6;
  TR0=1;
  EA = 1;
  ET0 = 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C;//延时1ms,请在中断处理函数中,重新装入该数值。
TL0 = 0x6;
flag++;
if(flag==10)
{flag=0;
  time_10ms_ok=1;}
if(flag%2==0)
  time_2ms_ok=1;
}

uchar KeyRead( void )
{
  uchar ReadData;        // 读按键的实时值
  static uchar i;         //长按键按下时间计数
  static uchar trg,cont,cont1;        //按键按下时的状态,trg用来描述短按键,cont用来描述长按键

  P3=0x0f;
  ReadData=P3;
  P3=0xf0;
  ReadData=(ReadData | P3)^0xff;

//if...else;        语句作用 是当第一次按键按下时,退出按键扫描程序,
//一来可以实现消抖,二来可以防止第一次按下按键时,程序刚好执行到按键扫描程序的中间部分,造成结果不准确
  if(ReadData==cont1)
  {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cont = ReadData;
  }
   else
  {
   cont1=ReadData;
  return;
   }

  if(cont)                                        //长按键计时
  {
   i++;
  }
  else                                           //按键释放时
  {
  i=0;
  return;
  }

switch(trg)
{
  case 0x11:   key=0;key_flag=1;  break;
  case 0x21:   key=1;key_flag=1;  break;
  case 0x41:   key=2;key_flag=1;  break;
  case 0x61:   key=8;key_flag=1;  break;  //1和2同时按下组成的组合键
  case 0x81:   key=3;key_flag=1;  break;
  case 0x12:   key=4;key_flag=1;  break;
  case 0x22:   key=5;key_flag=1;  break;
  case 0x42:   key=6;key_flag=1;  break;
  case 0x82:   key=7;key_flag=1;  break;
  case 0x14:   key=8;key_flag=1;  break;
  case 0x24:   key=9;key_flag=1;  break;
  case 0x44:   key=10;key_flag=1; break;
  case 0x84:   key=11;key_flag=1; break;
  case 0x18:   key=12;key_flag=1;  break;
  case 0x28:   key=13;key_flag=1;  break;
  case 0x48:   key=14;key_flag=1; break;
  case 0x88:   key=15;key_flag=1;  break;
}

if(i==100)
{
  i=90;
  switch(cont)
  {
   case 0x11:   key++;key_flag=1;  break;
  case 0x21:   key++;;key_flag=1;  break;
  case 0x41:   key++;;key_flag=1;  break;
  case 0x81:   key++;;key_flag=1;  break;
  case 0x12:   key++;;key_flag=1;  break;
  case 0x22:   key++;;key_flag=1;  break;
  case 0x42:   key++;;key_flag=1;  break;
  case 0x82:   key++;;key_flag=1;  break;
  case 0x14:   key++;;key_flag=1;  break;
  case 0x24:   key++;;key_flag=1;  break;
  case 0x44:   key++;;key_flag=1; break;
  case 0x84:   key++;;key_flag=1; break;
  case 0x18:   key++;;key_flag=1;  break;
  case 0x28:   key++;;key_flag=1;  break;
  case 0x48:   key++;;key_flag=1; break;
  case 0x88:   key++;;key_flag=1;  break;
  }
}
return key;
}

void main(void)
{
uchar a,b,c,d,e,f;
InitTimer0();
while(1)
{
if(key_flag )
  {
    key_flag=0;
    f=e;
    e=d;
    d=c;
    c=b;
    b=a;
    a=key;
  }
  if(time_10ms_ok)
   {
    time_10ms_ok=0;
    KeyRead();

   }
  display(a,b,c,d,e,f);
}
}

网友A:
TH0 = 0xFC;//延时1ms,51@11.0592mhz
TL0 = 0x66;
漏写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