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tm32 PWM直流电机出现Speed超出预设范围的值

楼主(2024-02-26):
存在问题:预期的Speed是在-100~100,但实际proteus仿真,反转时Speed为何存在超出范围的数值
main.c代码:#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c_Motor.h"
#include "key.h"

u8 Key;
int8_t Speed;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OLED_Init();
        Key_Init();
        Dc_Motor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1,"Key:");
        OLED_ShowString(2,1,"Speed:");
        Dc_Motor_SetSpeed(0);
        while(1)
        {
                Key=Key_GetNum();
                if (Key == 1)
                {
                        Speed += 30;
                        if (Speed > 100)
                        {
                                Speed = -100;
                        }
                        OLED_ShowString(1,5,"+");
                        OLED_ShowNum(2,7,Speed,6);
                }
                if (Key == 2)
                {
                        Speed -= 40;
                        if (Speed < -100)
                        {
                                Speed = 100;
                        }
                        OLED_ShowString(1,5,"-");
                        OLED_ShowNum(2,7,Speed,6);
                }
                Dc_Motor_SetSpeed(Speed);

        }
}
PWM.c代码:

#include "PWM.h"

void PWM_Init(void)
{
        //开启定时器2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A配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A初始化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TIM2 选择定时器的内部时钟源
        //时基单元配置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时钟分频:1,2,4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计数器计数方式:向上、向下、中央对齐计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设置ARR时钟周期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100-1;//ARR:10000个数后重装
        //设置PSC预分频的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720-1;//PSC:720分频,计数频率100k
        //重复计数器的值,高级定时器,这里用不到设置为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时基单元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初始化配置定时器输出比较单元:TIM_OC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输出比较的模式:PWM1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
        //输出比较的极性:高极性:极性不翻转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设置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设置捕获比较寄存器CCR的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0;
        //输出比较单元,通道3初始化
        TIM_OC3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TIM2
        TIM_Cmd(TIM2,ENABLE);
}

void PWM_SetCompare1(u16 Compare)
{
        //修改CCR值
        TIM_SetCompare1(TIM2,Compare);
}

void PWM_SetCompare2(u16 Compare)
{
        //修改CCR值
        TIM_SetCompare2(TIM2,Compare);
}

void PWM_SetCompare3(u16 Compare)
{
        //修改CCR值
        TIM_SetCompare3(TIM2,Compare);
}

Dc_Motor.c代码:
#include "Dc_Motor.h"

void Dc_Motor_Init(void)
{
        //电机速度控制设置
        PWM_Init();
        //电机方向控制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c_Motor_SetSpeed(int8_t Speed)
{
        //正转
        if (Speed > 0)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AIN1:H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AIN2:L
                PWM_SetCompare3(Speed);
        }
        //反转
        else if(Speed < 0)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AIN1:L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AIN2:H
                PWM_SetCompare3(-Speed);
        }
        //停止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AIN1:L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AIN2:L
//                PWM_SetCompare3(-Speed);
        }
}

key.c代码:
#include "key.h"

void Key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GPIOB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设置上拉模式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GPIO_Pin_11);
}

uint8_t Key_GetNum(void)
{
        uint8_t KeyNum = 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 GPIO_Pin_1)==0)
        {
                delay_ms(2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 GPIO_Pin_1)==0);
                delay_ms(20);
                KeyNum=1;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 GPIO_Pin_11)==0)
        {
                delay_ms(2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 GPIO_Pin_11)==0);
                delay_ms(20);
                KeyNum=2;
        }
        return KeyNum;
}

网友A:
Speed算出来的值没有问题,应该是OLED显示与仿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