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和电脑直连 固定延迟如何做到

楼主(2024-02-27):
我们单片机通过e103w06模块透传给电脑,由于要求同步所以需要wifi的TCP通信有一个固定的延迟,抖动1ms,我采用的是5G频段,现在抖动一般在1-7ms也有几百ms的抖动,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或者有没有什么优化方案。我用的gd32f303单片机和e103w06 wifi模块,通过串口通信;作为AP,tcp的服务器。电脑作为客户机,接收wifi发来的数据,电脑在特定的时间点发1个字节给单片机,单片机在要发出的数据上进行打标。以上是整个流程,每10s打一个标,大概两分钟,就会偏差将近10ms。要求2分钟内最多偏差4ms。

网友A:
你发的速率很快么,还是说只是低频率的发送,感觉可以用时间来进行同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速率很快么,还是说只是低频率的发送,感觉可以用时间来进行同步吧

终于有人回答了。感谢你。我串口波特率460800,每5ms发136字节。比如我们采集的是正弦波,上位机那边软件触发一次就得在数据包里面把哪个字节放进去,这样上位机可以将数据重叠起来。时间同步我单片机不联网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戳。按你说的时间同步需要硬件咋做,软件咋做。你看我这个发送速率能时间同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速率很快么,还是说只是低频率的发送,感觉可以用时间来进行同步吧

终于等到大佬了,感谢。我的波特率460800,传输数据不算很快每5ms发140个字节。时间同步要增加硬件吗?单片机现在不联网,怎样实现时间同步。我们现在是传感器采集到比如是正弦波,PC在发出正弦波时通过wifi给单片机传一个字节,采集时把标签打上,发到PC。PC对正弦波进行对齐操作。时间同步也可以但需要如何做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用TCP就不可能精确到毫秒。。。

网友C:
TCP/IP协议本身延迟就是不确定的,所以没办法精确

网友D:
你能问出这种问题也是厉害,不说现在的WIFI环境的干扰程度了,哪怕你是有线连接也不可能做到,TCP总会波动,更别说你所说的固定延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人回答了。感谢你。我串口波特率460800,每5ms发136字节。比如我们采集的是正弦波,上位机那边软件 ...

你可以上电的时候,通过上位机给单片机发送时间,以及后面空闲的时候定时发送时间进行校准,单片机通过定时器去走时。然后上位机如果有测量需求了,就把需要测试的时间点发送给单片机,然后单片机到了这个时间点就开始测量,然后把结果发送给上位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人回答了。感谢你。我串口波特率460800,每5ms发136字节。比如我们采集的是正弦波,上位机那边软件 ...

上位机可以通过串口把时间同步给单片机的,我以前的项目就这么做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CP就不可能精确到毫秒。。。

我用串口线已经可以做到,几乎抖动在ms以内,请问无线有方法做到确定性延迟吗,延迟多久无所谓,例如100ms±1ms都是可以接受的。求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可以通过串口把时间同步给单片机的,我以前的项目就这么做

我们设备希望做成无线,如果要时间同步的话那不得用到网络授时协议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