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系列Rs-485驱动程序

楼主(2024-02-27):
/*
主程序如下
main.c
使用中断+DMA数据搬运实现驱动RS-458
*/
#include "gd32f4xx.h"
#include "systick.h"

#define USART1_DATA_ADDRESS      ((uint32_t)&USART_DATA(USART1))
#define RS485BufferSize 256
uint8_t RS485RxBuffer[RS485BufferSize]={0};         //485数据接收缓冲区
uint8_t RS485RxP = 0;                                          //485接收缓冲区接收位置指示
uint8_t RS485RxPre = 0;                                       //485帧头指示
uint8_t RS485TxBuffer[RS485BufferSize]={0};                                                                                                    //485数据发送缓冲区
uint8_t RS485TxP = 0;                                                                                                    //485发送缓冲区发送位置指示
uint8_t RS485RxFrameBuffer[RS485BufferSize];                                                                                                //485接收帧缓冲
uint8_t RS485RxCount = 0;                                                                                                    //485接收计数
uint8_t RS485RxFlag = 0;                                                                                                    //RS485帧接收完成标志,逻辑1有效

/*485OE使用PE15引脚,高电平发送,低电平接收*/
void Drv_485OE_Init(void)
{
          /* 打开GPIOE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 配置PE15口为推挽输出,无上下拉 */
    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E,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5);
    /* 默认485处于接受模式 */
    Drv_485_RxEn();
}

//        485 RX_EN
void Drv_485_RxEn(void)
{
                gpio_bit_reset(GPIOE, GPIO_PIN_15);
}

//        485 TX_EN
void Drv_485_TxEn(void)
{
                gpio_bit_set(GPIOE, GPIO_PIN_15);
}

//Rs_485初始化
void Drv_Rs_485_Init(void)
{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 enable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enable U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2);

    /* configure the USART2 TX pin and USART2 RX pin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7, GPIO_PIN_10);            //Tx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7, GPIO_PIN_11);                        //Rx

    /* configure USART2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 configure USART2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USART2);                                                                                                    //取消初始化USART2
    usart_baudrate_set(USART2, 38400U);                                                                                                  //波特率38400U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2,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2,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USART2);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2, USART_INT_FLAG_ERR_ORERR);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2, USART_INT_ERR);

                /* USART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nvic_irq_enable(USART2_IRQn, 2, 0);                                                                                                    //优先级为2

                /* deinitialize DMA0 channel2 (USART0 RX)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0);
    dma_deinit(DMA0, DMA_CH1);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0_addr = (uint32_t)RS485Rx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number = sizeof(RS485RxBuffer);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USART_DATA(USART2);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memory_width = DMA_PERIPH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single_data_mode_init(DMA0, DMA_CH1, &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enable(DMA0, DMA_CH1);                                                                                                    //启用DMA循环模式
    dma_channel_subperipheral_select(DMA0, DMA_CH1, DMA_SUBPERI4);

                /* enable DMA0 channel5 */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1);
                usart_dma_receive_config(USART2, USART_RECEIVE_DMA_ENABLE);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2,USART_INT_IDLE);                                                                                                    //IDLE线检测中断

                /*485 OE引脚初始化*/
                Drv_485OE_Init();

}

/*
void Drv_rs485_Tx(uint8_t *buffer,uint16_t Longth):485发送数据函数
buffer:数据缓冲区
Longth:发送数据长度,单位:字节
*/
void Drv_rs485_Tx(uint8_t *buffer,uint16_t Longth)
{
        uint16_t i = 0;
        Drv_485_TxEn();
        for(i=0;i<Longth;i++)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2, buffer);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2, USART_FLAG_TC));
        }
        Drv_485_RxEn();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i = 0;
        //UART1接收空闲中断处理函数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2, USART_INT_FLAG_IDLE)){                                                //总线空闲
                /* clear IDLE flag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2);
                if(RS485RxFlag == 0)                                                                                                    //仅在数据处理完成的情况下接收新的帧
                {
                        RS485RxCount = RS485BufferSize - (dma_transfer_number_get(DMA0, DMA_CH1));
                        for(i=0;i<RS485RxCount;i++)
                        {
                                RS485RxFrameBuffer = RS485RxBuffer;                                                                                                    //将接收缓冲区数据导入帧缓冲区
                        }
                        if(RS485RxCount > 0)
                        {
                                RS485RxFlag = 1;                                                                                                    //标记收到1帧数据
                        }
                }

                //重启DMA
                dma_channel_disable(DMA0, DMA_CH1);
                dma_flag_clear(DMA0, DMA_CH1, DMA_FLAG_FTF);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DMA0, DMA_CH1, RS485BufferSize);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1);
        }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2, USART_INT_FLAG_RBNE))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2, USART_INT_FLAG_RBNE);
        }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2, USART_INT_FLAG_RBNE_ORERR))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2, USART_INT_FLAG_RBNE_ORERR);
        }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2, USART_INT_FLAG_ERR_NERR))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2, USART_INT_FLAG_ERR_NERR);
        }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2, USART_INT_FLAG_ERR_FERR))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2, USART_INT_FLAG_ERR_FERR);
        }

}

int main(void)
{
/**************系统初始化部分**********************/
        SystemInit();                                //系统初始化
        systick_config();                                //系统时钟加载
        Drv_485OE_Init();                 //RS-485驱动初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