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712怎么检测转速?

楼主(2024-02-27):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用acs712来检测直流电机转速?谢谢大家

网友A:
测不了。电机负载变化,电流随之变化,但电机转速不一定变哦。

网友B:
acs712是线性霍尔,专门用于检测电流。测转速多用开关霍尔。

网友C:
也可以把ACS712当成霍尔传感器来用,在轴上面挂个磁铁,测输出脉冲就是转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把ACS712当成霍尔传感器来用,在轴上面挂个磁铁,测输出脉冲就是转速。

这就跟用光谱仪检测物料的有无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E:
多年前好像在电子报上面看到过一个文章,里面说的一个什么芯片,可以在不需要任何传感器的情况下闭环控制直流电动机的转速。是转速,不是恒压驱动。虽然不知道芯片在哪儿能买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年前好像在电子报上面看到过一个文章,里面说的一个什么芯片,可以在不需要任何传感器的情况下闭环控制直 ...

你说的这个不就是以前磁带机的电机驱动IC吗,根据电机内阻补偿。电流大点就补偿一点抵消内阻影响使得自感电动势保持恒定那转速就恒定了。翻翻随身听电路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