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OP320A文本显示器怎么和51单片机对应通信

楼主(2024-02-27):
信捷OP320A文本显示器怎么和51单片机对应通信?也就是文本显示器怎么显示和设定单片机数据?

网友A:
按OP320A支持的通讯协议编写单片机通讯程序,比如ModbusRTU

网友B:
那个文本显示器支持ModbusRTU协议的,你用同样协议就行了

楼主:
采用ModbusRTU协议,单片机怎么定义端口地址、数据地址?谁有例程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