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proteus仿真stm32的输入捕获时发现,无论是用波形发生器还是定时器生成PWM方波...

楼主(2024-02-27):
在用proteus仿真stm32的输入捕获时发现,无论是用波形发生器还是定时器生成PWM方波,输入捕获下获得的频率在oled显示不会改变,一直为0
代码
IC.c
#include "IC.h"

void IC_Init(void)
{
        //开启定时器2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A配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A初始化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3);//TIM2 选择定时器的内部时钟源
        //时基单元配置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时钟分频:1,2,4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计数器计数方式:向上、向下、中央对齐计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设置ARR时钟周期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65536-1;//ARR:10000个数后重装
        //设置PSC预分频的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72-1;//PSC:720分频,计数频率100k
        //重复计数器的值,高级定时器,这里用不到设置为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时基单元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输入捕获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0xF;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TIM3,&TIM_ICInitStructure);

        //从模式+触发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TIM_TS_TI1FP1);
        TIM_SelectSlaveMode(TIM3,TIM_SlaveMode_Reset);
        //使能TIM2
        TIM_Cmd(TIM3,ENABLE);
}

uint32_t IC_GetFreq(void)
{
        return 1000000 / (TIM_GetCapture1(TIM3));
}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C.h"
//#include "PWM.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OLED_Init();
//        PWM_Init();
//        PWM_SetPrescaler(720-1);//Freq=1000HZ
//        PWM_SetCompare1(50);//Duty=50/100

        IC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 1, "Freq:");                //1行1列显示字符串Freq:00000Hz

        while(1)
        {
                OLED_ShowNum(1,6,IC_GetFreq(),5);
        }
}

网友A:
你好,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网友B(2025-05-16):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C:
我觉得是stm32在protues上不太完善,以前用输入捕获他是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