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Keil C语言的语法问题

楼主(2024-02-28):
最近在学CAN,有一个例程,用结构定义了一个CAN的数据类型,是这样定义的:
typedef struct
{
        u8        DLC:4;          //数据长度, bit0~bit3
        u8        :2;             //空数据, bit4~bit5
        u8        RTR:1;          //帧类型, bit6
        u8        FF:1;           //帧格式, bit7
        u32        ID;             //CAN ID
        u8        DataBuffer[8];  //数据缓存
}CAN_DataDef;

CAN_DataDef CAN1_Tx;
CAN_DataDef CAN1_Rx[8];

我不明白的是 冒号 :后边的数字 比如 u8        DLC:4; 这一句,冒号后边的那个4 是否有实际意义?这个4 不像是注释,我看书上是这样定义结构的:
比如:
typedef struct
{
        u8        DLC;          //数据长度, bit0~bit3
        u8        RTR;          //帧类型, bit6
        u8        FF;           //帧格式, bit7
        u32        ID;             //CAN ID
        u8        DataBuffer[8];  //数据缓存
}CAN_DataDef;

也许看Keil C的帮助可以解决,但我的英文太拉,看不懂,另外求一本能完全介绍Keil C的书,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书。

再就是对         u8        :2;             //空数据, bit4~bit5 这一行不理解,在B站上看过一个视频,说是空数据对CAN的传输就很有意义了?大意如此,我没有理解,所以就没有记得很扎实。谢谢大家。

网友A:
搜一下位域,u8        DLC:4;说明DLC为4bit长度,最大到16,节省空间的一种写法

网友B:
冒号后面的4表示这个变量占用的位数,比如uint8_t value : 5;那么这个value只会占用5个bit,从而减小空间占用。但是这个value只能表示0  -  2^5-1范围,而不是uint8_t的范围了

楼主: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此说来
        u8        DLC:4;          //数据长度, bit0~bit3
        u8        :2;             //空数据, bit4~bit5
        u8        RTR:1;          //帧类型, bit6
        u8        FF:1;           //帧格式, bit7
一共也就占用了一个字节,的确是节省了空间,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

网友C:
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查了下资料
表示机构内位域的定义(即该变量占几个bit空间),比较有意思的是verilog里面的定义有点像。

网友C:
没想到C语言 还有这样的写法学习下
查了下资料   //冒号后数字表示机构内位域的定义(即该变量占几个bit空间)
文章详解 百度"C语言结构体在定义的时候,各成员后面加冒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C:
u8        DLC:4;
表示机构内位域的定义(DLC占4个bit空间)
u8        :2;

网友C:
    u8        :2;             //空数据, bit4~bit5
我的理解应该是为了数据字节对齐,不知道对不对,
参与讨论下,还是请大牛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u8        :2;             //空数据, bit4~bit5
我的理解应该是为了数据字节对齐,不知道对不对,
...

很有可能,您这一说,我好像记起来了,好像是为了传输方便什么的,应该是这样,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D:
首先这个东西叫位域,其次不要用Keil C这么业余的说法,要么是C51要么是MDK,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编译器。

网友E:
typedef struct {         u8        DLC;          //数据长度, bit0~bit3         u8        RTR;          //帧类型, bit6         u8        FF;           //帧格式, bit7         u32        ID;             //CAN ID         u8        DataBuffer[8];  //数据缓存 }CAN_DataDef;这个确定是书上的吗。这是位域的概念,你可以百度一下。冒号的意思是这个变量只占冒号后面哪个数的bit数。u8 :2是不让bit4 bit5被轻易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这个东西叫位域,其次不要用Keil C这么业余的说法,要么是C51要么是MDK,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编译器。

谢谢您的回复,我现在用的是51的单片机,所以是C51。

楼主:
引用 网友E:
typedef struct {         u8        DLC;          //数据长度, bit0~bit3         u8        RTR;        ...

谢谢您的回复,明白了,尤其是那个空字节,以前想象不出它有什么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