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的串口不足怎么办

楼主(2024-02-28):
各位大佬;自己在画图的时候使用的是STC12C5A60S2的芯片。发现串口不足,有什么办法接近的么?我现在的串口1接了显示屏。串口2使用到了下载。我现在还想接一个485的芯片,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A:
    1、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串口2用于了下载?这里的下载是指给STC下载程序吗?如果是,那你肯定是小白了,因为STC单片机下载程序只能是P3.0和P3.1引脚,这组是串口,但不需要刻意仅用作下载使用,你可以将其用于和串口屏通信的。
    2、如果上面的猜测对的,那么你2个串口就够用了,一个串口屏,一个485。但如果下载非单片机程序下载,那么办法做好就是换个单片机,STC15或者STC8的都可以,后面的都是4个独立串口了。

网友B:
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写软件串口

网友C:
我看下这个芯片的技术手册,没有看到有管脚功能切换的功能,貌似不太好办,看看大家有无其他办法。

网友D:
1、用普通io口模拟串口(不推荐,性能不好)

网友D:
2、换个串口多点的芯片

网友E:
下载放在30.31,485接在36  37。
双串口可以复用成5个,要灵活切换
不过也可以用STC32G系列,直接四串口,带USB的  更好用
可以用can 通信,以前can 芯片很贵,用不起,现在1元+的STC32G系列很香啊

网友F:
用定时器手搓一个软串口

网友G:
STC8H8K64U-45I-PDIP40, LQFP48/44/32, 是 4组独立的串口,还自带硬件USB,支持硬件USB直接仿真/硬件USB直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串口2用于了下载?这里的下载是指给STC下载程序吗?如果是,那你肯定是小白了,因 ...

是的,没注意;,3.0和3.1是用来下载程序的,同时还复用到了无限模块,剩下的一个用到了串口屏。我现在有个想法是:我能不能使用二选一的模拟开关。实现串口屏和485共用一个串口。例如高电平时是连接串口屏。低电平时;连接485。不知道这个办法是否行的通

网友A:
    1、没有必要再外部用模拟开关,因为单片机每个串口,尤其串口1有多组供选择。比如P3.0 P3.1可以是,P1.6 P1.7也可以是串口1,但是需要程序里面配置寄存器选择位。
    2、只是这样用的话,串口中断服务函数那块,尤其接收数据那部分要分清哪些数据是哪个应用的。因为串口1的不同组接收数据寄存器是同一个。

网友H:
4独立串口的51多了去了,再加上复用就更多了,为何如此拧巴。。

网友I:
虽然这个单片机只有两个串口 但是串口2通过配置寄存器,可以当作2个串口使用,多看手册哦,STC的手册我觉得写的很详细了。
串口2在P1口和P4口

网友J:
换STC8H8K64U,4个串口,1个USB口,可以USB下载、仿真,也可以串口下载(串口1)。

网友K:
最简单的用60S4平替啊。

网友L:
最好是换另一种型号的单片机。 或者,使用I2C LCD显示器并使用1号串口为485。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注意;,3.0和3.1是用来下载程序的,同时还复用到了无限模块,剩下的一个用到了串口屏。我现在有 ...

我觉得你可以用光耦试一下,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多余的引脚端口,当然可能也有其他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你可以用光耦试一下,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多余的引脚端口,当然可能也有其他方案

这个没有了解过

网友N:
如果还可行的话,就换成STC8A8K64D吧,不管是片上资源还是外设,在8位单片机中,也算得上是比较好的了
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一下新型号单片机,但等到你会用了之后,就发现它的好
我现在基本上是不会去看STC89C52RC之类的单片机了,价格又贵,资源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