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精准测量 基于STM32单片机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如何实现2.5V±20mV电压的精确测量呢,精度需尽可能接近五分之一

网友A(2024-02-28):
五分之一的精度,精准测量?

网友B:
万分之一!打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五分之一的精度,精准测量?

万分之一,不好意思打错字了

网友C:
你得用模拟电路减去2.48V,剩下的电压乘以8倍,精度会提高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得用模拟电路减去2.48V,剩下的电压乘以8倍,精度会提高一些

大哥,是不是先和2.48V求差分,再把差值小电压放大呢

网友D:
那是不可能的,STM32本身就只有12位的ADC,ADC本身的误差就已经超过你的要求
设计电路的时候,不要动不动就万分之一的精度,很难做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是不可能的,STM32本身就只有12位的ADC,ADC本身的误差就已经超过你的要求
设计电路的时候,不要动不动就万 ...

用外部ADC可以吗?我也觉得对于小电压而言精度不可能达到万分之一

网友E:
12位 是4096 达不到1W的 估计你得使用16位的才行

网友F:
建议用外接ADC芯片去作,可以选择16位、18位或24位的ADC芯片,这种设计好性能就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建议用外接ADC芯片去作,可以选择16位、18位或24位的ADC芯片,这种设计好性能就能达到你的要求

嗯呢,是打算用外部ADC,但是电压怎么采集呢?感觉在前端放大,电压跟随这些模块就已经损失精度了。

网友G:
可以试下AD7714 ,用高精度的电压基准电路,spi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外部ADC可以吗?我也觉得对于小电压而言精度不可能达到万分之一

首先,你是基于什么目的要万分之一的精度,哪怕是24位的都不是那么好做到的,虽然理论上16位ADC就有65536个数字量,它是可以了,但是,你随便找一个16位ADC的的芯片,看一下它的参考电压,你就会看到,几乎是没有能达到千分之一的精度的,再加上点温度漂移,这不得航天级的芯片才能有的精度
也许,你要的可能只是分辨率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可以试下AD7714 ,用高精度的电压基准电路,spi接口

你好,请问一下高精度的电压基准电路怎么设计呢?运放加MOS管吗?

网友H:
国产24位ADC是全差分结构,不管共模电压,只测试差模电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国产24位ADC是全差分结构,不管共模电压,只测试差模电压。

可外加一片mcp3421,18位,内置基准,使用简单。
也可用ms1100,指标差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可外加一片mcp3421,18位,内置基准,使用简单。
也可用ms1100,指标差些

请看这个芯片的参考电压误差,压根就不能达到楼主所要的"万分之一的精度"其实,现在的问题是: 是不是真的需要到这个精度,是不是不计成本的去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请看这个芯片的参考电压误差,压根就不能达到楼主所要的"万分之一的精度"其实,现在的问题是: 是不是真的需 ...

这难道是一焊上去就想获得万分之一的精度吗?不用校准的?照这样的说法,超级基准ADR1000和LTZ1000精度更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难道是一焊上去就想获得万分之一的精度吗?不用校准的?照这样的说法,超级基准ADR1000和LTZ1000精度更 ...

那你得问一下楼主,他要怎么校准,他有什么仪器来校准,如果买的话,多少钱一个?

网友J:
试试高精度的AD采集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请看这个芯片的参考电压误差,压根就不能达到楼主所要的"万分之一的精度"其实,现在的问题是: 是不是真的需 ...

楼主说信号共模电压2.5V,差模信号25mV,有效的信号就是差模电压,那么十有八九就是惠斯通电桥传感器,对于这种应用,参考电压准不准完全没关系,只要传感器和ADC共用同一个基准电压即可。

网友K:
这个必须用外部ADC采集,而且要加一些外部滤波电路,如果最终精度达不到要求,甚至用有源滤波,这种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