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串口通信数据解析

楼主(2024-02-28):
想请教各位大师,两个MCU或者其它的什么,在串口通信时,怎样去检测通信的具体内容,比如A和B通信,作为C怎么去检测A和B互相发送些什么数据,但是又不影响A和B的正常通信,能不能找个MCU挂在A和B的RXD和TXD上,分别进行解析,这种方法大概率应该是可行的,问问各位大师有没有更简单些的,或者有现成的,至于逻辑分析仪那些就算了,业余爱好而已

网友A:
30块包邮的逻辑分析仪,你值得拥有

网友B:
C要有两个串口,只能用RXD接到对方的两条线上。

网友C:
如果不考虑逻辑分析仪的话就不用研究了

网友D:
电路基本功呀. 偷信号的方法. 外面单片机或电脑USB转串口(如340)模块的RX口, 接二极管的正极, 负极接要截取信号(RX或TX), 在电脑打开串口助手就可收到通讯数据了(不会影响电路的正常通讯). 也可同时截取RX和TX信号, 用2个二极管正极连在一起接截取信号的RX, 2个负极分别连要截取信号的RX和TX就可以了. 截取信号不影响正常通讯

网友E:
用两个串口偷数据,慢慢分析

网友F:
逻辑分析仪是一定要的,不是说业余爱好就不买了,玩玩也能买的,那玩意有时候比示波器还好用,最主要是它不贵,30多块钱而已
它可以看时钟,数据,PWM占空比,用处还是很多的,单纯的爱好也不意味着用不着

网友G:
不怕麻烦可以上虚拟串口工具,两单片机总有一个主从关系吧,先把主机数据发送到电脑端虚拟串口上记录下来,再连到从机将数据发过去,一点一点地将数据搞完整后再从数据包上分析。不过我不会分析数据内容,抓过一个电动车控制器的上下位机数据,数据校验方法是网上大神给出来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基本功呀. 偷信号的方法. 外面单片机或电脑USB转串口(如340)模块的RX口, 接二极管的正极, 负极接要截取 ...

这倒是一个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倒是一个方法,可以一试

记得反馈一下,我也想知道好使不好使

网友I:
可以用STM32窜口多,数据用dma往内存打,keil在线调试,查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