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设计中,电源使用问题

楼主(2024-02-28):
在很多电路中会出现比较多的电源,例如:板子输入是24V,同时需要用到12V,5V,一般12V是24V通过DCDC转的,5V一般大家如何设计,在电流允许的情况下,是通过24V DCDC转5V,还是用12V DCDC转5V呢?(这里不考虑LDO)

网友A:
这些降压的选择也要看你的供电是多少啦。如果你是12V的供电。直接选择12降5v的不就好了么。如果是24V就看看能不能降到5V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降压的选择也要看你的供电是多少啦。如果你是12V的供电。直接选择12降5v的不就好了么。如果是24V就看看 ...

板子输入是24V,同时又用到12V跟5V,电源怎么转换好点,看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降压的选择也要看你的供电是多少啦。如果你是12V的供电。直接选择12降5v的不就好了么。如果是24V就看看 ...

问题重点是对比方案一:24V转12V + 24V转5V ;方案二:24V转12V + 12V转5V 这个方案

网友B:
不同的应用场合用不同的方案;一般 用两路DC-DC, 24-12; 24-5 ;也可以24-12;12-5;  为什么又说分场合呢? 那就是根据负载来设计;   比如,单12V的负载就已经占用了12V 80%的功率, 那就不能再12转5了 就要用24转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应用场合用不同的方案;一般 用两路DC-DC, 24-12; 24-5 ;也可以24-12;12-5;  为什么又说分场合 ...

两种方案的优缺点,不考虑电流的情况下,他们各自的优缺点有哪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种方案的优缺点,不考虑电流的情况下,他们各自的优缺点有哪些

为什么不考虑电流呢,电流大的要用DC-DC开关式降压,电流小的
用普通78xx就行了。

网友D:
电流是决定你用什么的重大因素之一,怎么能不考虑呢?
各自的优点,自己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
这种东西是个经验活,选择哪个电路,基本就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
1,电流大小,效率要求,电路要求电流大,效率高的,就用DC-DC,反之就用线性降压
2,噪声要求,要求不高的,可以用DC-DC或者线性降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板在成本,尺寸,布线难度方面,自己考虑

网友E:
12V转5V最常见,因为现代单片机都全CMOS工艺功耗非常小,负载都在12V上,5V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电流呢,电流大的要用DC-DC开关式降压,电流小的
用普通78xx就行了。

不考虑电流是因为只想从理论上分析两种方式的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是决定你用什么的重大因素之一,怎么能不考虑呢?
各自的优点,自己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
这种东西是个经 ...

如果用24V分别转12V跟5V,优点是噪声不会叠加到5V上面,电流限制相对较小;如果是通过12V转5V,低压转换效率更高,成本相对也会省一些;其他的应该还有未考虑到的

网友F:
一般从效率角度出发,24->12,12->5效率会比较高,24->5的DCDC效率应该是比较低的

网友G:
这个讨论的限定条件有点那个不知道要讨论什么

网友H:
降压DC直流转换器从24伏到5伏可以提供更好的驱动能力和更大的电流。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两种方案的优缺点,不考虑电流的情况下,他们各自的优缺点有哪些

先声明,没查过资料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两种方案的优缺点,不考虑电流的情况下,他们各自的优缺点有哪些

先声明,没查过资料;个人考虑优缺点第一肯定是成本问题,24伏转5V和12V转5V芯片输入端的耐压范围不一样,成本肯定也不一样;第二肯定要转换效率、电源平稳度、和纹波的问题,这个要看具体的数据手册和电路,第三肯定是防护问题,包括静电和浪涌,个人感觉24V转5V静电浪涌能力可能会差一点,之前有用过LDO是这样的,DCDC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声明,没查过资料;个人考虑优缺点第一肯定是成本问题,24伏转5V和12V转5V芯片输入端的耐压范围不一样 ...

你说的静电浪涌是从输入端打的,还是输出端打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静电浪涌是从输入端打的,还是输出端打的

输入端打的

网友J:
LM7812,LM7805.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讨论的限定条件有点那个不知道要讨论什么

就是排除掉电流因素,这两种方案的优缺点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