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一颗相同程序的STM32单片机 有一颗会出现跑死机的情况

楼主:
这两个单片机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换了一颗,相同的程序有一颗会出现跑死机的情况

网友A(2024-02-29):
首先跑飞有很多种情况,有可能是概率性问题,不一定100%出现,软硬件同时找问题,别纠结于两个芯片为啥不一样,除非你懂内部结构;其次这块板子晶振是害怕MCU吗,距离那么远干啥

网友B:
首先不要怀疑STM32的IC问题, 跑程序一个正常,一个容易死机,要重点查下单片机外围电路是不是有什么不同,供电电压是不是正常,电压是否一样。是否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C:
还不是质量问题,我也碰到一颗。

网友D:
同一类型的IC芯片仍可能因生产批次、硅片等不同而有所不同。

网友E:
两个芯片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F:
是不是拆机翻新货

网友G:
用仿真器跟一下看看死在哪里,防止软件隐患。

网友H:
RTC转为内部32K,I2C改为IO模拟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拆机翻新货

拆机的都是好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