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热电偶数采集模块设计,没有思路,求大佬指导一下

楼主(2024-02-28):
谢谢大家

网友A:
MAX6675精度并不高,只是热电偶因为测温范围大,本身就不是很准的东西,适合那些连冷端补偿,非线性校正都不会编程的春货。

网友B:
K型热电偶是用的比较广的,如果想精度高,用 MAX6675ISA MAX6675 SOP8 温度至数字转换来测温。
我买了几片,一直没时间画个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已经内置温度传感器,外加是没有必要的。

那需要一个温度补偿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8051F350和DHT11可以吗?

单片机已经内置温度传感器,外加是没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6Bit、24Bit的ADC采集信号,有内置温度传感器的可以测量环境温度补偿,也可以用外置的温度传感器检测环 ...

直接使用C8051F350,然后外置的就使用DHT11进行冷端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解决方案,用个廉价国产24位ADC,最好有内置温度传感器做冷端补偿。

C8051F350和DHT11可以吗?

网友C:
用16Bit、24Bit的ADC采集信号,有内置温度传感器的可以测量环境温度补偿,也可以用外置的温度传感器检测环境温度进行冷端温度补偿,热电偶分度表网上可以查到

网友A:
便宜的解决方案,用个廉价国产24位ADC,最好有内置温度传感器做冷端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