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信号采集基于STM32单片机

楼主(2024-02-28):
求助各位大佬,如何实现500-3000Ω电压的精确测量呢,精度需尽可能接近万分之一
感觉普通的分压电路精度远远不够

网友A:
开尔文解法,四线采样比较准确

网友B:
精度要万分之一,那得几万分之一的分辨率,也就是说16bit的adc是必须的。

单片机的adc才12bit,并且它还不那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万分之一,那得几万分之一的分辨率,也就是说16bit的adc是必须的。

单片机的adc才12bit,并且它还 ...

用外部ADC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外部ADC可以吗?

国产24位ADC,有效精度ENOB可以做到21位,才两三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