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保留的内存能用吗?

楼主(2024-02-28):
部分单片机内存有一大段是保留的,可以存储数据吗如设定的温度等,不另加存储芯片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保留”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芯片厂家保留的那用户就用不了。
如果是用户程序未写满的FlashROM部分,用户是可以自己写程序把数据写
到那部分ROM中去的,而且写满后还可以擦除了再写。

网友B:
保留地址可能是映射到特殊功能寄存器或只读的,能否使用具体见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网友C:
单片机手册上面标明reserved那就是不能用,单片机厂家给未来扩展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保留”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芯片厂家保留的那用户就用不了。
如果是用户程序未写满的FlashROM ...

噢,那就是用不了啦,我说的是产家保留的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留地址可能是映射到特殊功能寄存器或只读的,能否使用具体见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好像没看到,可能我没看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手册上面标明reserved那就是不能用,单片机厂家给未来扩展使用的。

说的就最这种,因为有的是一大块区域,看来用不了

网友D:
单片机的 RAM 存储器应可由应用程序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