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v2374运放的电路

楼主(2024-02-28):
大佬们,设计了这样一个运放电路,想将一个小电压20mv放大50倍,为什么电压一直不对

网友A:
理论上不懂,但是看别人的图然后自仿了下,感觉你这用的时单电源所以运放负端要加偏置或改成正负电源,然后运放正端不能直接接电源加一个与负端同值的电阻。

网友B:
我也不懂,到你的图在哪里输入信号的,没看明白

网友C:
在multisim里面,VCC的电源保持一致,你放两个,改其中一个两个都会变的,正相换一个电源模拟20MV就可以了;另外尽量让输出到接近5V,也就是说尽量接近满量程比较合适

网友D:
输入明明是5V,谈何20MV

网友E:
另加249k电阻接5V,1k电阻接地,中间串起来产生20mV信号接
放大器同相(+)端再试。

在实际电路中还要考虑运放的失调电压等问题,比如说某LM358
的失调电压是2mV,你给它输入20mV,它实际只能给18mV做放
大,那2mV就“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懂,但是看别人的图然后自仿了下,感觉你这用的时单电源所以运放负端要加偏置或改成正负电源,然后 ...

大佬,我是想把20MV放大50倍,是不是运放正相应该输入20mv,那运放正负端还需要接电源这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懂,但是看别人的图然后自仿了下,感觉你这用的时单电源所以运放负端要加偏置或改成正负电源,然后 ...

大佬,还有就是您这样接的话怎么输入我采集的电压20mv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是想把20MV放大50倍,是不是运放正相应该输入20mv,那运放正负端还需要接电源这些吗?

你先把20mV画到电路图上才能谈什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把20mV画到电路图上才能谈什么修改。

大佬,图片已经更新,有时间的话可以查看我最新的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