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大电容缓下电掉EEPROM数据的问题

楼主:
求助,辉芒微FT62F211在开启触摸功能的时候,下电到2.5V在重新上电就会清除EEPROM数据,但是程序也是正常跑没什么问题啥。关闭触摸功能就不掉数据了

下面是代码
/**********************************************************************************
  * @芯片资源
  * 1. Device: FT62F21X
  * 2. Memory: Flash 1KX14b, SRAM:64X8b EEPROM 256X8b
  *
  * 3.  文件名:main.c
  *
//*********************************************************************************/

#include "Touch.h"
unsigned int    led1_pwm;           //led1_pwm值

unsigned char    key1_cnt;          //key1按键计数

unsigned char   key1_short_flag;    //key1按键短按标志

unsigned char   led1_short_state;   //led1短按状态

unsigned char   key1_long_flag; //key1按键长按标志

unsigned char   led1_long_state;    //led1长按状态

unsigned char   led1_long_darkness_lock;    //led1熄灭长按状态

unsigned char   led1_pwm_h;
unsigned char   led1_pwm_l;

unsigned char TK_REVal;    //触摸按键返回值

unsigned char EEPROMread(unsigned char EEAddr);
void EEPROMwrite(unsigned char EEAddr , unsigned char Data);

void scann_key(unsigned char  ucKeySingle)
{
    switch(ucKeySingle)
    {
    /******************************** case 0 *************************************/
        case 0:
            /* 按键松开,结束计数*/
            key1_cnt = 0;

            /*key1按键短按处理*/
            if(key1_short_flag)
            {
                if(led1_short_state == 0)//led1熄灭时点亮
                {
                    led1_pwm = led1_pwm + 100;
                    if(led1_pwm > 10000)
                    {
                        key1_short_flag = 0;//清除key1短按标志
                        led1_short_state = 1; //led1切换短按状态

                        EEPROMwrite(0x00,P1ADTH );
                        EEPROMwrite(0x01,P1ADTL );
                        EEPROMwrite(0x02,key1_short_flag );
                        EEPROMwrite(0x03,led1_short_state  );
                        EEPROMwrite(0x04,key1_long_flag );
                        EEPROMwrite(0x05,led1_long_state  );
                    }
                }

                if(led1_short_state == 1)//led1点亮时熄灭
                {
                    if(led1_pwm < 100)
                    {
                        led1_pwm = 0;
                        key1_short_flag = 0;//清除key1短按标志
                        led1_short_state = 0; //led1切换短按状态
                        led1_long_state   = 0;//清除led1长按状态
                        key1_long_flag      = 0;
                        EEPROMwrite(0x00,(led1_pwm>>8) );
                        EEPROMwrite(0x01,led1_pwm );
                        EEPROMwrite(0x02,key1_short_flag );
                        EEPROMwrite(0x03,led1_short_state  );
                    }
                    else
                        led1_pwm = led1_pwm - 100;
                }

            }

            /*key1按键长按处理*/
            if(key1_long_flag)
            {
                key1_long_flag = 0;//清除key1长按标志
                led1_long_state = led1_long_state ^ 0x01; //切换led1长按状态

                EEPROMwrite(0x00,P1ADTH );
                EEPROMwrite(0x01,P1ADTL );
                EEPROMwrite(0x04,key1_long_flag );
                EEPROMwrite(0x05,led1_long_state  );
            }

            if(led1_long_darkness_lock)
            {
                led1_long_darkness_lock = 0;
                led1_short_state = 1;
                if(led1_long_state)
                    led1_long_state =0;
                EEPROMwrite(0x00,P1ADTH );
                EEPROMwrite(0x01,P1ADTL );
                EEPROMwrite(0x03,led1_short_state );
                EEPROMwrite(0x06,led1_long_darkness_lock );
            }

            break;

    /******************************** case 1 *************************************/
        case 1:
            /*按键按下,开始计数*/
            key1_cnt++;

            /*计数100毫秒消抖,大约150毫秒为按键短按*/
            if(key1_cnt > 20)
                key1_short_flag = 1;

            /*计数大于1秒为按键长按*/
            if(key1_cnt > 150)
            {
                key1_cnt = 150;
                key1_short_flag = 0;//清除按键短按标志

                if(led1_short_state)//检查led1状态
                {
                    if(!led1_long_state)//长按减亮度
                    {
                        if(led1_pwm < 100)
                            led1_pwm = 100;
                        else
                            led1_pwm = led1_pwm - 20;

                        key1_long_flag = 1;
                    }

                    else if(led1_long_state)//长按加亮度
                    {
                        if(led1_pwm > 10000)
                            led1_pwm = 10000;
                        else
                            led1_pwm = led1_pwm + 20;

                        key1_long_flag = 1;
                    }
                }

                else if(!led1_short_state)//用以led1熄灭时长按亮起
                {
                    if(led1_pwm > 10000)
                        led1_pwm = 10000;
                    else
                        led1_pwm = led1_pwm + 20;

                    led1_long_darkness_lock = 1;    //通知短按函数 led1 已经亮起
                }
            }
            break;

    }
}
/*-------------------------------------------------
* 函数名:DelayU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 --16M-4T--大概快1%左右.
* 输入:  Time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2Us
* 输出:  无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
    for(a=0;a<Time;a++)
    {
        NOP();
    }
}
/*-------------------------------------------------
* 函数名:DelayM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 快1%
* 输入: Time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ms
* 输出: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Time;a++)
    {
        for(b=0;b<5;b++)
        {
            DelayUs(98);
        }
    }
}
/*-------------------------------------------------
*  函数名称:interrupt ISR
*  功能: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  输入参数:无
*  返回参数:无
-------------------------------------------------*/

void interrupt ISR(void)//PIC_HI-TECH使用
{
    if(TMR2IE && TMR2IF)            //10ms中断一次
    {
        TMR2IF = 0;
        TSC_Start();
        TSC_DataProcessing();
        TK_REVal = TSC_GetSingle();
    }
}

/*-------------------------------------------------
*  函数名:SYS_INITIAL
*  功能:  上电系统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SYS_INITIAL (void)
{
    //时钟先8M 写完PCON (bit7),OPTION(all bit),LVDCON(bit2),后换回16M
    OSCCON = 0B01100000;
    //WDT 32KHZ IRCF=110=8MHZ/4=4MHZ,0.25US/T
    //Bit0=1,系统时钟为内部振荡器
    //Bit0=0,时钟源由FOSC<2:0>决定即编译选项时选择

    OPTION = 0B00000100;
    //Bit5 T0CS Timer0时钟源选择
    //1-外部引脚电平变化T0CKI 0-内部时钟(FOSC/2)
    //Bit4 T0CKI引脚触发方式 1-下降沿 0-上升沿
    //Bit3 PSA 预分频器分配位 0-Timer0 1-WDT
    //Bit2:0 PS2 8个预分频比 100 - 1:32

    LVDCON  = 0x03;
//    //bit2 0:不经过去抖电路  bit[1:0] 00:vdd 01:pa5 10:pa4 11:touch
//
    PCON = 0x88;
    //开LVD  bit3 低电压侦测使能   bit[7:4]=1xxx 1.2v

    OSCCON = SYS_OSCCON;
    //WDT 32KHZ IRCF=110=16MHZ/4=4MHZ,0.25US/T

    T0CON0 = 0;
    //复位上T0ON默认为1,所以需要清0

    MSCON = 0;
    //软件关闭LVREN不然低功耗电流会变大(Options下必须选择LVREN=SLVREN)

    INTCON = 0;
    //暂禁止所有中断

    PORTA = 0;
    ///////////特别注意与TKCAP合打线的PIN//////////////////////////
    //对于6pin 封装, TKCAP 与PA2 共用引脚3。
    //对于DFN8 封装, TKCAP 与PA4 共用引脚2。
    //引脚用作TKCAP 功能时,则PA2/PA4 必须相应地设置为输入;
    //当关闭Touch模块功能时,则PA2/PA4 为通用IO功能。

    TRISA = TRISA_CONFIG;
    // 0-输出 1-输入
    ///////////特别注意与TKCAP合打线的PIN//////////////////////////

    WPUA = 0B00000000;
    //PA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PSRCA = 0B00000000;
    //PA4,PA5源电流能力设置为0
}

/*-------------------------------------------------
* 函数名:TIMER2_INITIAL
* 功能:  初始化设置定时器1
* 设置Timer2定时时长 = (1/系统时钟频率)*4*预分频值*后分频值*PR2
*                    = (1/16000000)*4*4*1*10000=10ms
-------------------------------------------------*/
void TIMER2_INITIAL (void)
{
    T2CON0 = 0B00000001;
    //Bit[6:3]=0000,T2时钟后分频比1:1
    //Bit[1:0]=01,T2时钟预分频比1:4

    T2CON1 = 0B00000000;            //Bit[2:0] 000: 指令周期 100:HIRC Timer2时钟源选择

    TMR2H = 0;
    TMR2L = 0;                      //TMR2赋初    0010 0001 0011 0100

    PR2H = 0x27;
    PR2L = 0x10;                    //设置PR2=10000

    //pwm初始化
    P1ADTH=0;                       //P1ADT赋值
    P1ADTL=0;
    P1OE=0B00000001;                //P1A0输出使能
    P1POL=0B00000000;               //P1A0高电平有效
    P1CON=0B00000000;

    TMR2IF = 0;                     //清TIMER2中断标志
    TMR2IE = 1;                     //使能TIMER2的中断
    TMR2ON = 1;                     //使能TIMER2启动

    PEIE=1;                         //使能外设中断
    GIE = 1;                        //使能全局中断
}

/*-------------------------------------------------
* 函数名:EEPROMread
* 功能:  读EEPROM数据
* 输入:  需要读取数据的地址 EEAddr
* 输出:  对应地址读出的数据 ReEEPROMread
--------------------------------------------------*/
unsigned char EEPROMread(unsigned char EEAddr)
{
    unsigned char ReEEPROMread;
    EEADR = EEAddr;
    RD=1;
    NOP();
    NOP();
    NOP();
    NOP();
    ReEEPROMread =EEDAT;
    return ReEEPROMread;
}
/*-------------------------------------------------
* 函数名:EEPROMwrite
* 功能:  写数据到EEPROM
* 输入:  需要读取数据的地址 EEAddr
           需要写入的数据  Data
* 输出:  无
--------------------------------------------------*/
void EEPROMwrite(unsigned char EEAddr , unsigned char Data)
{
    GIE = 0;                    //写数据必须关闭中断
    while(GIE);                 //等待GIE为0
    EEADR = EEAddr;             //EEPROM的地址
    EEDAT = Data;               //EEPROM的写数据  EEDATA = Data;
    EEIF = 0;
    EECON1 |= 0x34;             //置位WREN1,WREN2,WREN3三个变量.
    WR = 1;                     //置位WR启动
    NOP();
    NOP();
    NOP();
    NOP();
    while(WR);                  //等待EE写入完成
    GIE = 1;
}

/*------------------------------------------------------------------------------------------
*  函数名:  main
*  功能: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main(void)
{
    /* 系统初始化 */
    SYS_INITIAL();
    /* 按键初始化 */
    TOUCH_INITIAL();
    /* 定时器2初始化 */
    TIMER2_INITIAL();

    led1_pwm_h = EEPROMread(0x00);
    led1_pwm_l  = EEPROMread(0x01);

    led1_pwm =  led1_pwm_l | (unsigned int)(led1_pwm_h<<8) ;

    key1_short_flag  = EEPROMread(0x02);
    led1_short_state = EEPROMread(0x03);
    key1_long_flag    = EEPROMread(0x04);
    led1_long_state   = EEPROMread(0x05);
    led1_long_darkness_lock = EEPROMread(0x06);

    while(1)
    {
        P1ADTH =  (led1_pwm>>8);
        P1ADTL = (unsigned char)led1_pwm;
        scann_key(TK_REVal);
        DelayMs(2);
    }

}

电路图

图

网友A(2024-03-01):
单片机应该是支持brownout,比如AVR单片机可以通过熔丝位设定当电源电压下降到4.3V或者2.7V锁定单片机,不让单片机低压时候程序乱飞,避免这种错误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