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红外传感器模块PCB板是否可行?

楼主(2024-02-28):
求解答,这样的红外传感器模块PCB板是否可行?  各位帅哥大佬,以下是我用嘉立创的软件设计的PCB板(红外传感器模块),能否帮忙看看是否有问题。我不是专业学PCB的,这个东西也是参照网上的资料自己造的,如果有问题,请指出,谢谢各位。

用的是LM3P3的比较器,U4和U5两个发射极和接收极在原理图和3D图中用了LED的封装(实在是找不到,如果有嘉立创的大佬,求个找封装的教程,谢谢)
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原理图画错了两处,给你改了。

网友B:
比较器的电源脚接10K电阻不合适吧。

网友C:
先做一个试试吧,错误的做多了也就知道正确的是什么了。

网友D:
3D图也是他家软件的?我试了下,感觉非常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图也是他家软件的?我试了下,感觉非常不习惯

是的,我是新人嘛,这种傻瓜软件没什么门槛,挺适合我的,主要是AD的下载太麻烦了,hh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画错了两处,给你改了。

谢谢大佬,感激不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画错了两处,给你改了。

感觉C1也没必要用吧,其他的这改过的原理图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画错了两处,给你改了。

R3和R4阻值自己斟酌一下,不知道能不能用那么大的,画PCB的时候记得把C2贴-IN\C3贴LM393V+的引脚放,其他的咋放都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