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PROTEUS,请教前辈有没有比如TM1638这种零件仿真

楼主(2024-02-29):
还有比如STC8G1K08那种带AD 的单片机

网友A:
这个还真没关注,买个模块直接硬件也比较方便

网友B:
目前只支持STC15W4K32S4。数码管专用驱动如TM1638等还不支持仿真。数码管应用支持类似74HC595的通用芯片仿真。

网友C:
STC8G1K08 没有仿真模块  STC 芯片 只有STC15W4K32S4有仿真模块
   TM1638 LED模块 proteus元件驱动
   http://www.51hei.com/bbs/dpj-179375-1.html

网友D:
我现在都是直接用硬件搭起来调试。以前经常Proteus上调试通过,实际电路却不能运行。

网友E:
没有,别想了。

网友F:
很多较新的器件都没有仿真模型无法仿真调试。现在器件、开发板都不贵,购买器件实际调试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