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115芯片,差分输入问题

楼主(2024-02-29):
最近在测试ads1115 发现一个问题,我配置AIN0,和AIN1为差分输入, 输入一个3V电压,测量很准,当我把输入的电压正负对调后,理论上应该是-3V,实际采集的数据只有-2.3V,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遇到过的大佬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这种ADC虽然只测量差分电压,但是共模输入范围是不可以高于Vcc,也不能低于GND的。

网友B:
输入有串电阻?-3V是什么信号源,有内阻?

网友C:
注意AIN0和AIN1的共模电压

网友B:
7017芯片正反测量结果也有偏差,没那么大

网友D(2024-06-16):
我也是类似的问题差分测量正负电压的时候,正电压没有问题,负电压就出问题了,而且还烧坏了一个通道,方便分享一下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