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ic的问题 SCL和SDA的两个管脚,不知道怎么和单片机连接

楼主(2024-02-29):
求各位大佬解答
在画原理图的时候,oled屏上的SCL和SDA的两个管脚,不知道怎么和单片机连接,我想问问这个scl是不是能接在SCLK上,而且单片机上找不到对应的SDA,是不是就需要换芯片或者是换成lCD屏,附上单片机的管脚图(第一次用这个oled屏)

网友A:
你要先弄明白,oled屏上的SCL和SDA是咋来的,分别是什么,搞明白了,你就知道接线了

网友B:
1:如果你是打算使用硬件连接的话,你可以查看芯片手册,一般都说明有iic的引脚;
2:如果是软件连接的话就很随意了。你只需要在代码中定义引脚是SCL,或者定义为SDA就行

网友C:
这SCLK应该是spi的CLK。先确定你用的单片机有没有硬件iic,没有的话可以软件模拟iic

网友D:
可以用任意2个IO口,做成模拟IIC,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E:
你这单片机看起来好象没有硬件I2C接口,现在新出的单片机都有硬件I2C接口,
“SCLK”是SPI接口用的,硬件I2C接口的标识为"SCL"和“SDA”。
当然你也可以用软件模拟一个I2C出来,任意的IO口都可以当作"SCL"或“SDA”,
设置成开漏模式,如果内部上拉电阻不够的话可以外加上拉电阻。

网友F:
只要通用IO端口支持open collector/open drain模式,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弄明白,oled屏上的SCL和SDA是咋来的,分别是什么,搞明白了,你就知道接线了

好的,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你是打算使用硬件连接的话,你可以查看芯片手册,一般都说明有iic的引脚;
2:如果是软件连接的话 ...

好的,确认没有了解过,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单片机看起来好象没有硬件I2C接口,现在新出的单片机都有硬件I2C接口,
“SCLK”是SPI接口用的,硬件I ...

好的,这个单片机应该是有点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通用IO端口支持open collector/open drain模式,都可以用。

这个需要在手册上看嘛?等我去看看

网友G:
软件模拟IIC接口, P0-P3的任何口都可以, 但是要记得加上拉电阻

网友H:
看你题目里面好像没有硬件IIC吧,直接用普通IO做模拟IIC就行了啊,而且模拟IIC可移植性很好的

网友I:
这不是随便连两个普通IO就行? 模拟的iic网上很多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题目里面好像没有硬件IIC吧,直接用普通IO做模拟IIC就行了啊,而且模拟IIC可移植性很好的

好的,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不是随便连两个普通IO就行? 模拟的iic网上很多代码的

好的,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软件模拟IIC接口, P0-P3的任何口都可以, 但是要记得加上拉电阻

这个上拉电阻怎么加,等我去查一查,之前没有了解过

网友E:
一般单片机内部都有上拉电阻,实际阻值要查手册(单片机不同阻值也不同),
默认是关着的,写程序的时候加一句就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