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没有通电

楼主(2024-02-29):
如题 这个是别人的。我照着做之后P1.0,1.1,1.5是没通电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本人小白还请多指教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人家烧录的程序?

网友B:
别人的不对,没有软件运行就是全高电平,也就是你理解的“通电”。

你的IO口电平各不相同,是软件正常运行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人家烧录的程序?

用的就是人家的hex文件。他没做Proteus的文件,但给了图了。

网友C:
编辑元件选项卡,把不进行仿真去掉

网友C:
编辑元件选项卡中有不进行仿真复选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辑元件选项卡,把不进行仿真去掉

是选上还是不选,这个是我的设置
exculude from simulation我也没勾选

楼主:
这个是详细的设置

网友D:
你那不就是正常的运行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不就是正常的运行状态吗???

我的是上面那个。按照描述应该是记分器来着,但我按任何一个按钮都没有任何显示,而且能看出来有三个接口没有电平

楼主:
上面的是我做的,下面的是别人的。我照着布线,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弄对。只看出来有三个接口没电平

网友E:
可以把仿真文件和hex发出来看看

楼主:
论坛内这个链接的http://www.51hei.com/bbs/dpj-152011-1.html
我没动过

网友F:
很大概率是程序和图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大概率是程序和图不匹配。

我是照着别人的图摸的,也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最后我也用的是别人的hex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论坛内这个链接的http://www.51hei.com/bbs/dpj-152011-1.html
我没动过

你的仿真文件也可以发出来看看,也好确定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仿真文件也可以发出来看看,也好确定是什么问题

用的就是别人的hex文件,我没有用自己的。该不会是我的软件问题吧??

楼主:
51黑论坛_51黑论坛_程序和图.zip (128.73 KB, 下载次数: 2) 同理,这个也是。我是不是什么没设置好导致的。都是会没电平

楼主:
破案了。但现在重新弄了之后又只有一条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同理,这个也是。我是不是什么没设置好导致的。都是会没电平

仿真文件啊,pcb图谁能看出啥问题。proteus的仿真文件,**.pdsprj的仿真文件,既然程序用别人的没问题的话,那不就是**.pdsprj的仿真文件有问题吗

网友G:
这是设计么   我记得老师都会让去买STC的单片机做实验啊  AT的贵 还不好买

楼主:
用回了isis7了。这个是文件

网友E:
1.5标号脚连在1.4了。按键也有个没连地,没看程序,需要按一下第一排第三个按键才会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5标号脚连在1.4了。按键也有个没连地,没看程序,需要按一下第一排第三个按键才会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