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函数声明报错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楼主(2024-02-29):
#ifndef __W25Q32_H_
#define __W25Q32_H_

#include "main.h"

#define PAGESIZE      256//一页最多输入256字节

//SPI IO控制
#define SPI_SCL_1(_HANDLE_)                ( GPIO_WritePin((_HANDLE_)->uSCL_Port, (_HANDLE_)->uSCL_Pin, 1))
#define SPI_SCL_0(_HANDLE_)                ( GPIO_WritePin((_HANDLE_)->uSCL_Port, (_HANDLE_)->uSCL_Pin, 0))

#define SPI_MOSI_1(_HANDLE_)        ( GPIO_WritePin((_HANDLE_)->uMOSI_Port, (_HANDLE_)->uMOSI_Pin, 1))
#define SPI_MOSI_0(_HANDLE_)        ( GPIO_WritePin((_HANDLE_)->uMOSI_Port, (_HANDLE_)->uMOSI_Pin, 0))

#define SPI_MISO_1(_HANDLE_)        ( GPIO_WritePin((_HANDLE_)->uMISO_Port, (_HANDLE_)->uMISO_Pin, 1))
#define SPI_MISO_0(_HANDLE_)        ( GPIO_WritePin((_HANDLE_)->uMISO_Port, (_HANDLE_)->uMISO_Pin, 0))

#define SPI_CS_1(_HANDLE_)                ( GPIO_WritePin((_HANDLE_)->uCS_Port, (_HANDLE_)->uCS_Pin, 1))
#define SPI_CS_0(_HANDLE_)                ( GPIO_WritePin((_HANDLE_)->uCS_Port, (_HANDLE_)->uCS_Pin, 0))

#define SPI_MISO_R(_HANDLE_)        ( GPIO_ReadPin((_HANDLE_)->uMISO_Port, (_HANDLE_)->uMISO_Pin))

extern void  vW25Q32_Init(SPI_ObjectTypedef * hSPIx,
                                                                         uint8_t             uSCL_Port,
                                                                         uint8_t             uSCL_Pin ,

                   uint8_t             uMOSI_Port,
                   uint8_t             uMOSI_Pin ,

                   uint8_t             uMISO_Port,
                   uint8_t             uMISO_Pin ,

                                                                         uint8_t             uCS_Port,
                   uint8_t             uCS_Pin);

//获取Flash ID
extern uint32_t W25Q32_Read_ID(SPI_ObjectTypedef * hSPIx);
//写使能(启动)
extern void W25Q32_Write_Enable(SPI_ObjectTypedef * hSPIx);
//等待保护(等待擦除或写入操作,直到操作完成结束)
extern void W25Q32_Wait_End(SPI_ObjectTypedef * hSPIx);
//读操作,*buf为内容,addr为地址,pagesize为要读出的字节数
extern void W25Q32_Read_Page(SPI_ObjectTypedef * hSPIx, uint8_t *buf,uint32_t addr,uint8_t pagesize);
//芯片擦除,非易失存储器,写数据前应该擦除操作
extern void W25Q32_Delete(SPI_ObjectTypedef * hSPIx);
//页写操作,*buf为内容,addr为地址,pagesize为写入字节数必须小于256个
extern void W25Q32_Write_Page(SPI_ObjectTypedef * hSPIx,uint8_t *buf, uint32_t addr,uint8_t pagesize);

#endif

Core\W25Q32.h(2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Core\W25Q32.h(3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Core\W25Q32.h(4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Core\W25Q32.h(4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Core\W25Q32.h(4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Core\W25Q32.h(4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Core\W25Q32.h(4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想问一下,为什么每个声明语句都有报错

网友A:
要加分行符
extern void  vW25Q32_Init(SPI_ObjectTypedef * hSPIx, \
                                                        uint8_t uSCL_Port, \
                                                        uint8_t uSCL_Pin, \
                                                        uint8_t uMOSI_Port, \
                                                        uint8_t uMOSI_Pin, \
                                                        uint8_t uMISO_Port, \
                                                        uint8_t uMISO_Pin, \
                                                        uint8_t uCS_Port, \
                                                        uint8_t uCS_Pin);

网友B:
这种#define不太好,inline更好一些。比如:
#define SPI_SCL_1(_HANDLE_)                ( GPIO_WritePin((_HANDLE_)->uSCL_Port, (_HANDLE_)->uSCL_Pin, 1))
我会写成:
inline void SPI_SCL_1(_HANDLE_) { GPIO_WritePin((_HANDLE_)->uSCL_Port, (_HANDLE_)->uSCL_Pin, 1))}

不过虽然编译器都支持inline,但是这并不是c语言标准关键字,要查编译器手册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