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 为什么复制过来的底层上面显示标识符未定义

楼主(2024-02-29):
主函数也复制过来了,跟原代码一模一样,就是显示未定义

网友A:
include的设置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的设置不正确

您好,那应该咋设置呢

网友B:
Keil的包含头文件的文件路径没设置吧,options for target 里面那个include path

网友B:
options for target->C/C++->inculde paths;具体查百度

网友C:
缺少几个头文件

网友D:
#include <STC15F2K60S2>补充完整#include <STC15F2K60S2.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