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系统崩了 开机就显示系统损害 开不机了 怎么修复

楼主:
开机就显示系统损害 开不机了  那位大神指导下  告诉下怎么修复

网友A(2024-03-02):
试试卡刷,不过系统包好像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卡刷,不过系统包好像不好找

找不到 这种机器估计就是一次性的 坏了就得扔

网友B:
别人不要的 给我的

网友C:
这种应该都是安卓衍生系统,试试系统重置或刷机,找不到售后又刷不了机,只能扔了。

网友D:
从制造商的网站上查找操作手册或相关信息。 最有可能的是,操作手册应该为您提供一些基本的故障排除提示,例如如果机器无法开机时需要做什么等。

网友E:
这种产品,通常是买新。

网友F:
这种投影仪之前买过,不拉窗帘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不如上闲鱼收个二手投影仪,几百大洋就能拿下,亮度比这种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