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网络连接问题

楼主(2024-03-01):
我在网上找一个点灯程序能用没问题,里面的配网是在SSID和密码是先要写在里面的,感觉改很不方便,有在找了一个网叶配网的,现在的问题是能配上网但是也能在串口监视中分配了IP,但是不连接外网HTTC,有没有人知道是那里的问题,望指点一下!,程序如下串口信息
#define IN D5 ESP8266 Connected to TYP123192.168.0.151
*WM: freeing allocated params!

程序部份
#define BLINKER_WIFI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DNSServer.h>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include <WiFiManager.h>
//开启服务器端口
WiFiServer server(80);

String header;
//小爱:设备类型为插座
#define BLINKER_MIOT_MULTI_OUTLET
//天猫:类型为插座
#define BLINKER_ALIGENIE_MULTI_OUTLET
//小度:类型为插座
#define BLINKER_DUEROS_MULTI_OUTLET

#define OUT D6 //12
#define PWM D7 //13

//这是点灯的核心库
#include <Blinker.h>

//设备的密钥(key)
char auth[] = "f68445548327"; // f68445548327 。71269c24851d

/**
* wifi 的SSID和密码,SSID就是你连接wifi时对方显示的名称,最好不要有空格、中文
* 密码必须是8位起
* 注意:无法连接5G频段的wifi,务必使用2.4G 的信号连接
* 如果自家的路由连不上,就用手机开一个热点测试(热点也不要选择5G类型哦)
* 连不上的常见可能:
*  1、ID或密码错;
*  2、使用了5G频段或者自动切换频段
*  3、路由本身的设置问题(非常见加密方式)
*  4、公共场所的路由有额外验证,比如星巴克等
*/
//char ssid[] = "nova";我把这里关了
//char pswd[] = "12345678";我把这里关了

// 定义内置继电器
BlinkerButton InBtn("a");
bool in_state = false;

// 定义外置继电器
BlinkerButton OutBtn("b");
bool out_state = false;

// 定义电子开关
BlinkerSlider PwmSlider("c");
bool pwm_state = false;
int32_t pwm_number = 0;  //pwm滑块的默认值

//启动函数
void setup() {
  //设置波特率115200
  Serial.begin(115200);

  //server.begin();
  //设置OLED灯的针脚为输出模式,注意部分芯片可能无此灯,也就无法控制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设置 OLED灯的电平为 LOW=低,HIGH 则=高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pinMode(IN, OUTPUT);
  pinMode(OUT, OUTPUT);
  pinMode(PWM, OUTPUT);

  digitalWrite(IN, HIGH);
  digitalWrite(OUT, HIGH);
  digitalWrite(PWM, LOW);

  //连接wifi
    //一键配网
  WiFiManager wifiManager;改用这里配网
// wifiManager.resetSettings();
// Serial.println("ESP8266 WiFi Settings Cleared");
  wifiManager.autoConnect("AutoConnectAP");改用这里配网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ESP8266 Connected to ");
  Serial.println(WiFi.SSID());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BLINKER_DEBUG.stream(Serial);
  server.begin();
  //按钮绑定函数
  Blinker.attachHeartbeat(heartbeat);
  InBtn.attach(in_callback);
  OutBtn.attach(out_callback);
  PwmSlider.attach(pwm_slider_callback);

  //绑定小爱的控制函数
  BlinkerMIOT.attachPowerState(mi);
  BlinkerMIOT.attachQuery(miQuery);

  //绑定天猫的控制函数
  BlinkerAliGenie.attachPowerState(genie);
  BlinkerAliGenie.attachQuery(genieQuery);

  //绑定小度的控制函数
  BlinkerDuerOS.attachPowerState(duer);
  BlinkerDuerOS.attachQuery(duerQuery);
}

void loop() {
  //blinker的启动函数
  Blinker.run();
}

帮看看是那里问题,望高手指点,后面是串口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