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440供电问题 3.3V和5V都可以吗?

楼主(2024-03-01):
3.3V和5V都可以吗,用3.3V供电时,接口模拟信号电压5V,
电源断开,芯片一样有电压,是不是接口5V电压倒灌给芯片供电,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看手册说明5V开关芯片支持额定5V电源电压,低至2.5V电源可用;在3.3V供电电压时,允许的模拟信号的电压范围是-0.3V~3.6V

网友B:
确实不行,数据手册确实明确标注了,里面可能有什么器件反向压差可能里面器件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