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STC32单片机,请问有什么软件可用于stc32的仿真?

楼主(2024-03-01):
软件和电路仿真?

网友A:
直接硬件仿真,买个开发板配套个调试器没几个钱

网友B:
STC32单片机 没有仿真模块
   只能硬件学习  必须有个STC32开发板
在连接STC32开发板 通过STC-ISP软件 可以虚拟串口驱动——虚拟OLED显示

网友C:
根据了解,这个芯片本身可以做成仿真芯片的,所以在线仿真更好吧? 软件仿真总少了点感觉--个人意见

网友D:
可以USB仿真  串口仿真 SWD仿真    可以去白嫖 先测试,玩熟了再配装备

网友E:
    1、软件仿真没啥意义的,如果学习肯定是结合实物学习,真实的看到实验现象。
    2、STC32是32位单片机了,串口硬件仿真不了了,需要STCLINK仿真器才可以。
    3、STC32的开发平台是KEIL C251,硬件仿真也是基于此,可单步仿真程序。

网友F:
我从来不玩仿真,直接一部分代码一部分代码的实际测试,玩熟了再整合
到一起测试。

网友G:
直接硬件仿真,买STC32G12K128 PDIP40封装的芯片来焊接到洞洞板上做开发板实验

现在的stc都有内部晶振, 所以省事很多
编程接口说明:
1、USB-TypeA和USB-TypeC任选其中一个
强烈建议选择当下流行的USB-TypeC接口)

2、在PCB上建议留出SIP4接口,方便使用
STC USB-Link1工具进行仿真和脱机编程

网友H:
要仿真的话,肯定是Proteus啊

网友I:
如何仿真MCU的USB功能,不占用MCU自带的USB来支援仿真通信如何仿真 8位 1T 8051的USB, 如何仿真 32位8051 的USB, 有视频
STC8H8K64U自带硬件USB, 可以用来支持USB直接仿真,但用自带的USB来仿真,就仿真不了USB
STC32G12K128自带硬件USB, 可以用来帮助直接仿真,但用自带的USB来仿真,就仿真不了USB===固件版本是 V7.4.6的 STC32G12K128才可以

STC8H8K64U / STC32G12K128 支持跟电脑串口通信仿真:
STC8H8K64U / STC32G12K128 的 USB口,【D-/P3.0, D+/P3.1】全部固定在 P3.0/P3.1上
===所以仿真通信,必须将仿真通信口设置到其他 I/O, 如下
【P4.3, P4.4】,【P1.6, P1.7】,【P3.6, P3.7】,
不去占用USB口【D-/P3.0, D+/P3.1】,就可以仿真调试学习USB了
仿真时不占用MCU的任何串口,仿真时的通信串口是仿真功能模块自己另外实现的
STC32G12K128 支持跟电脑串口通信仿真:STC32G12K128 的 USB口,【D-/P3.0, D+/P3.1】全部固定在 P3.0/P3.1上
===所以仿真通信,必须将仿真通信口设置到其他 I/O, 如下
【P4.3, P4.4】,【P1.6, P1.7】,【P3.6, P3.7】,
不去占用USB口【D-/P3.0, D+/P3.1】,就可以串口仿真调试学习USB了
仿真时不占用MCU的任何串口,通信串口是仿真功能自己另外实现的
===固件版本是 V7.4.6的 STC32G12K128才可以
===并且有个注意事项:
       要返回普通模式,要USB重新烧录,而不是串口重新烧录
STC32G12K128 支持硬件SWD仿真,这时要使用 STC-USB Link1D 工具:STC32G12K128 的 USB口,【D-/P3.0, D+/P3.1】全部固定在 P3.0/P3.1上
===所以硬件SWD仿真通信时,必须将SWD仿真通信口设置到其他 I/O, 如下
【P4.3, P4.4】,【P1.6, P1.7】,【P3.6, P3.7】,
不去占用USB口【D-/P3.0, D+/P3.1】,就可以SWD仿真调试学习USB了

5

5

7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