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轻触开关按键,按下执行还是放开执行比较好?

楼主(2024-03-01):
按下就执行,还是放开以后,再执行,比较好

网友A:
看你自己的习惯喽,想用哪种就用哪种,个人推荐加松手检测

网友B:
根据自己要求把,这个没有硬性规定

网友C:
看具体应用。是不是涉及单双,短按,长按

网友D:
没有一定之规。

网友E:
按下执行感觉反应快,但是如果附带长按,会在相应长按之前先相应按下的功能

网友F:
按下执行好。

网友G:
这个没有那个好不好的标准, 根据软件应用实际场景来确定就好了.

网友H:
没有好不好,关键在习惯,重点在方便。
这个习惯是使用者的,当然你有个足以改变大众习惯的产品例外。

网友I:
看你需要不需要检测 【长按】
不检测 长按, KEYDOWN 容易处理,不是每个单片机都能处理高低双向中断。
检测【长按】的话, 建议 KEYUP

网友J:
下降沿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