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define TM 这为啥用TM缩写?

楼主(2024-03-01):
如下,STC32G 例程的里的一段程序,

一直没看明白,官方写这个TM 意指啥? 看下面的引用,似乎是重装值。 可是为啥用TM呢?,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1000))       //Timer 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1000个1ms是1s,10ms中断的话,1000改成100
#define Baudrate        115200UL      //波特率
#define TM              (65536 -(MAIN_Fosc/Baudrate/4)) //

。。。。
void UartInit(void)
{
        P_SW1 = (P_SW1 & 0x3f) | 0x80;    //USART1 switch to, 0x00: P3.0 P3.1, 0x40: P3.6 P3.7, 0x80: P1.6 P1.7, 0xC0: P4.3 P4.4
        SCON = (SCON & 0x3f) | 0x40;
        T1x12 = 1;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S1BRT = 0;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L1 = TM;
        TH1 = TM>>8;                //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网友A:
那就是个名字,你愿意的话叫ABCDEFG都行

网友B:
这个没有为啥,只要你想你也可以用MT,关键你的学会为什么是(65536 -(MAIN_Fosc/Baudrate/4)),为什么是这么计算

网友C:
TiMe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