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那么难?有没有资料推荐

楼主(2024-03-01):
51单片机好难啊,有没有资料推荐

网友A:
普中,郭天祥都行呗,换汤不换药

网友B:
挺简单的,跟着视频教程一步一步来就好了,本人是从郭天祥十天学会单片机入的门,现在网络上很多。学好C语法,学会怎么操作寄存器就好了,剩下都是硬件的事情看看手册,一遍看不懂看两遍三遍就慢慢理解了,坚持!

网友C:
51单片机已经是资料最多的了,还嫌不够那就没法了。

网友D:
不要相信,什么十天学会,几天精通之类的,买个学习板,一边试验一边学,做好烧钱又烧脑的准备

网友E:
多动手,多实践!

网友F:
用开发板,慢慢练练手

网友G:
郭老师讲得最好
STC官方有免费视频,这个需要学习自觉性很强的同学,评论区可以讨论 互相学习

网友H:
不是单片机难学,而是你的思维方式和它对不上号,比如
我们日常对数字的运算是十进制,它是十六进制(二进制),
它有大量“与”“或”“非”“位移”等运算,我们日常很少有这些运
算。它只是一个“机械”装置,它不知道它在做什么,而是我
们用程序指挥它做事。
我写了一个贴子“初学51单片机之点灯程序详解”,你可以先看看。

网友I:
对于新手入门来说,确实是有点难的,但也只是入门的时候难而已的了,它要不难的话,岂不人人都会单片机了?
但对于单片机来说,8051可以说是最适合入门的,以它为跳板,很容易学会其它的单片机的
至于学习方法,前面几楼都已经说了

网友J:
不要有畏难情绪。
其实非常简单,随便搜个视频教程,一步步来,半个月精通。
不一定非要买板子,PROTUES仿真软件可以仿真一些常用的单片机,非常容易入门。

网友K:
求个思路什么的可以上某一个宝,这里都是爱好者。
一夜暴富概率有多大你懂的,所以学单片机也一样。

网友L:
B站江科大你值得拥有

网友M:
先学C语言,然后再去接触51单片机就能简单了

网友N:
51系列单片机是本次论坛最热门的话题。 您可以找到很多示例来开始。

网友O:
51单片机是单片机里面最简单的了, 不需要端口配置, 片上外设又少. 入门单片机的最好伴侣.